请问:现在有线无线能同时联网150台设备的技术有哪些?

楼主(2019-05-15):
现在有150台设备需要将信息传回主机。信息量不大,估计总流量不超过100kb/s  。
现在想到有线的似乎只能以太网,但是以太网布线太吃力了。
无线wifi的话,同时接入150个设备也是够呛的。
问问大家有没有布线简单的方案,或者无线采用那种技术可行。

===================
以太网和wifi 不在讨论之列。 理论上这两种技术都可以实现的。 我需要其他手段。

网友:
有些商用路由器不是号称有500台带载量么

网友A:
3G4G5G NB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4G5G NB都可以啊

一个500平米的房间里面塞上150个4G有点过分了

网友:
消防总线

网友:
Hiwifi有的路由器有可以带超过1000台设备的。

网友:
距离分布?

网友:
多个AP划下信道,150带机量不是问题

每个点不到1kb/s,点位是平均分散分布,不同信道布lora也都够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500平米的房间里面塞上150个4G有点过分了

一间 150 人的教室,每人都带着一个手机进来就 150 个 4G 终端了
500 平米都多大面积了,这密度不算过分吧

网友:
咋沒提 485 和 CAN?

网友:
搞几组485呗

网友:
CAN总线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二组485轻轻松松解决问题

网友:
有线可以用消防2总线,两根线不分正负连电源带通讯一把搞定

网友:
如果测量点比较集中的话,一个设备可以带8路或更多传感器,60个节点一个网络即可,以前用485和CAN做过

网友:
同意, 485, CAN这类总线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你需要一台好点的路由器,150台设备小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