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功能强大,一般怎么样开发方式?直接C语言还是lua?

楼主(2019-05-15):
电工已经熟练使用STM32+RTOS进行项目开发,,,发现ESP32功能强大,性价比高,想进一步学习使用在自己的一般物联网应用小产品中,这个一般怎么样开发方式?直接C语言还是lua?
有用过的大侠讲讲,开发环境用啥软件?用啥IDE?

网友A:
我发现用w600 + rt-thread,用起来挺爽的

楼主:
w600 是一个?

网友B:
w600都不知道,试一试AIR6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用w600 + rt-thread,用起来挺爽的

查了下,深圳公司的一个M3 无线芯片,太小众品牌了。。。怕花费大力气学。以后找不到这家小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600都不知道,试一试AIR602

你这  AIR602 W600 关键字,。论坛一个都没查到。估计坛子里没几个人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  AIR602 W600 关键字,。论坛一个都没查到。估计坛子里没几个人玩。

这东西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A:
ESP32用什么操作系统?
w600的话,rt-thread官方就支持,支持之后就很方便了,不管是lua还是python,无非就是选择一个组件包,编译一下的事。

网友C:
ESP32支持Lua,Arduino,Micropython,js,c等,快速开发一些小Demo建议采用Arduino、和或者python,网上有不少参考例程,上手快,一般要求也都能满足,但是如果是开发一些对性能要求比较高,功能比较多的应用,建议采用C,用乐鑫官方的esp-idf,乐鑫的文档还是比较给力的,技术支持也比较及时,老外玩这个芯片玩的多,hackio上很多高大上的应用,最近看到这款官方还发布了这个芯片的语音识别开发框架和图像识别开发框架,值得一玩,对了,这个芯片最大的好处就是基本上算是全开源了,github上有好多资料,官方更新比较及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用什么操作系统?
w600的话,rt-thread官方就支持,支持之后就很方便了,不管是lua还是python,无非就 ...

用的freertos,据说基本上全部重写了,因为ESP32是双核单片机,但是freertos早期只支持单核,所以官方差不多是自己重新写了一个操作系统,不过亚马逊收购freertos后据说要支持双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32支持Lua,Arduino,Micropython,js,c等,快速开发一些小Demo建议采用Arduino、和或者python,网上有不少 ...

MARK.....................

网友:
ESP-IDF free tros 挺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用w600 + rt-thread,用起来挺爽的

W600是不是可以在线调试的?

网友:
楼主要是习惯VS开发环境,可以试试“VisualGDB”

网友:
这个是基于ESP32做的一个开源硬件,可以使用python编程,面向教育市场的.楼主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作为一个开发的起点.

https://github.com/labplus-cn/mPython

https://www.mpython.cn/mPython/index

网友A:
引用 网友D:
W600是不是可以在线调试的?

可以,用jlink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jlink就行。

W600哪查的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W600哪查的到资料?

http://w600.fun/
你可以去淘宝买个开发板去,很便宜9块9。

网友:
引用 网友D:
W600是不是可以在线调试的?

W600用SWD直接调

网友D:
能否像STM32那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否像STM32那么方便

差不多的,不过这种SOC一般都是厂家做好SDK,自己没多少要调驱动和寄存器相关的,主要是调试应用逻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的,不过这种SOC一般都是厂家做好SDK,自己没多少要调驱动和寄存器相关的,主要是调试应用逻辑。 ...

rt-thread有没有专门的人负责对接w600这块的,前几天rt官方论坛反应了一个问题,现在没有人理我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4.0.1 build May 10 2019
2006 - 201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lwIP-2.0.2 initialized!
[6] I/sal.skt: Socket Abstraction Layer initialize success.

[66] I/WLAN.dev: wlan init success

[97] I/WLAN.lwip: eth device init ok name:w0

[102] I/WLAN.dev: wlan init success

[134] I/WLAN.lwip: eth device init ok name:w1

msh />lua
msh />
msh />
Press CTRL+D to exit Lua.
Lua 5.1.4  Copyright (C) 1994-2011 Lua.org, PUC-Rio
>
Exit Lua interactive mode.
msh />lua
(obj != object) assertion failed at function:rt_object_init, line number:265

启动lua后,按 ctrl + d 退出,然后再要启动lua,就报错,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rt-thread有没有专门的人负责对接w600这块的,前几天rt官方论坛反应了一个问题,现在没有人理我 {:c ...

好像都在玩MPY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的,不过这种SOC一般都是厂家做好SDK,自己没多少要调驱动和寄存器相关的,主要是调试应用逻辑。 ...

支持NIFFER 嗅探模式吗

网友:
直接用C吧,内置freert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NIFFER 嗅探模式吗

没用过,不过一般都支持airkiss配网,都可以抓空中包的。

网友:
选了micropython包,里面也选了一些想试的功能,编译时这个错误是版本对不上吗?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4 (build 422)',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rt-thread'
compiling moduzlib.c...
packages\micropython-latest\extmod\moduzlib.c(75): warning:  #513-D: a value of type "int (*)(TINF_DATA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struct TINF_DATA *)"
      o->decomp.readSource = read_src_stream;
packages\micropython-latest\extmod\moduzlib.c(113): error:  #136: struct "TINF_DATA"  has no field "dest_limit"
      o->decomp.dest_limit = (byte*)buf + size;
packages\micropython-latest\extmod\moduzlib.c(158): error:  #136: struct "TINF_DATA"  has no field "dest_limit"
      decomp->dest_limit = dest_buf + dest_buf_size;
packages\micropython-latest\extmod\moduzlib.c(161): error:  #136: struct "TINF_DATA"  has no field "source_limit"
      decomp->source_limit = (byte*)bufinfo.buf + bufinfo.len;
packages\micropython-latest\extmod\moduzlib.c(189): error:  #136: struct "TINF_DATA"  has no field "dest_limit"
          decomp->dest_limit = decomp->dest + 256;
packages\micropython-latest\extmod\moduzlib.c(173): warning:  #546-D: transfer of control bypasses initialization of:
            variable "final_sz"  (declared at line 192)
            variable "res"  (declared at line 195)
              goto error;
              ^
packages\micropython-latest\extmod\moduzlib.c(180): warning:  #546-D: transfer of control bypasses initialization of:
            variable "final_sz"  (declared at line 192)
            variable "res"  (declared at line 195)
              goto error;
              ^
packages\micropython-latest\extmod\moduzlib.c: 3 warnings, 4 errors
".\build\keil\Obj\rtthread-w60x.axf" - 4 Error(s), 3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5

网友I:
楼主如果想玩, 还是老实在虚拟机下开发,目前在linux下开发编译会快很多, 官方的idf开发说明还是相当完善的, 很快就可以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如果想玩, 还是老实在虚拟机下开发,目前在linux下开发编译会快很多, 官方的idf开发说明还是相当完善的, ...

windows 下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