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翰仿真器SN8ICE2K里面芯片的型号及替换

楼主(2019-05-16):
如题,使用的时候IO口线头碰到高压,有个IO烧了,对地短路,该IO的ESD二极管裂了,于是该IO口直接相连的芯片IO也就烧了。。。
芯片上型号S8KE09XXX...
想问问到底是啥芯片?拿松翰修至少200,无语。

补充:说是什么内核芯片

网友:
别无分号吧

网友:
才200,还不赶紧修去。

网友A(2019-07-02):
才200,赶紧去修吧,这个芯片 外面你绝对找不到的,除非找个二手的板子 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200,赶紧去修吧,这个芯片 外面你绝对找不到的,除非找个二手的板子 拆机 ...

早寄过去修好了,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