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Vds和Rds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9-05-16):
比如N沟道MOSFET 型号DMT40M9LPS, 下面是规格书截图,
从上半图可见 Vgs=10V  Id=70A 时,Vds约为0.4V;
从下半图又可以看出 Vgs=10 Id=70A 时,Rds约为0.00106欧姆,根据Vds=Id*Rds=70A*0.00106Ω=0.00742V;
通过上下图看出的Vds值相差非常大,请问我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违反版规11,即将封锁ID。

SORRY, 我还有机会改下吗

网友B:
24小时内,修改主题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解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小时内,修改主题

真不好意思,收到,不小心写错标题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解释不了。

吃完午饭还能细看你给的回复,真是三生有幸,还以为再也进不来了

网友D:
>>通过上下图看出的Vds值相差非常大,请问我是哪里出错了?

你可能没错,规格书截图的下半部,Rds Vgs=4.5V 及 Rds Vgs=10 标反了,没理由10V Vgs 的 Rds 大於 4.5V Vgs 的。

网友E:
这种国产的IC、MOS 的资料我见得多了,很多的曲线图完全就是 剪切别人的,自己根本就 没办法测试。以前去参观过国内 我半导体公司,还是上市公司 他们骄傲的介绍,他们的仪器是IR infineon 当二手设备,而且有的参数都没法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国产的IC、MOS 的资料我见得多了,很多的曲线图完全就是 剪切别人的,自己根本就 没办法测试。以前去参 ...

记得Diodes是美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上下图看出的Vds值相差非常大,请问我是哪里出错了?

你可能没错,规格书截图的下半部,Rds Vgs=4.5 ...

言之有理啊,我比较笨拙居然没有发现,谢谢给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Diodes是美国的。

是的,是进口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通过上下图看出的Vds值相差非常大,请问我是哪里出错了?

你可能没错,规格书截图的下半部,Rds Vgs=4.5 ...

迷惑了,按照LZ上面的计算,这样差距不是更大了?    难道Rds少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
我怀疑上图的单位是mv,如果是V,功率都28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迷惑了,按照LZ上面的计算,这样差距不是更大了?    难道Rds少了一个数量级 ...

我只能答你,规格书截图的上半部曲线也是错的。在Vgs=10V时,70A电流下的Vds = 0.00065*70 = 0.0455V,并不是曲线所标示的0.45V。

网友H:
TOP3模拟半导体公司技术经理给你作答:模拟半导体器件规格书上的参数都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不说条件定参数都是耍流氓。
下回记得这种问题悬赏几个莫元,这样答案会更多更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H:
TOP3模拟半导体公司技术经理给你作答:模拟半导体器件规格书上的参数都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不说条件定参 ...

好,收到,下次一定加上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