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铺地时,不是相同网络的焊盘也被覆盖掉

楼主(2019-05-16):
如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规则里面设定参数,不同网络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里面设定参数,不同网络不能连接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搞半天我把这个1206的电阻删掉再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规则允许短路的设置,也可能是铺铜连接方式的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