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发一款双极性电源,寻求了解的坛友指导或合作

楼主(2019-05-16):
单位计划开发一个双极性电源,目标是达到或接近KIKUSUI PBZ系列产品的水平。
单位主业是通信类产品,对电源不是十分在行,想向熟悉电源的坛友请教一下,
开发这类产品难度有多大,是否有可行性,如有大神合作开发或委托开发都可以。
附件是PBZ系列智能型双极性电源的产品目录。

网友A:
你这是4象限电源,从没做过电源的上手就做这个?勇气可嘉

网友:
我觉得难度非常高,因为你的目标是菊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4象限电源,从没做过电源的上手就做这个?勇气可嘉

跟操作系统比,难度怎么样,哈哈

网友:
野心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操作系统比,难度怎么样,哈哈

膨胀了,那个做反重力机的哥们怎么不出来

网友:
没搞过电源搞这种,只能说牛逼

网友:
买个回来,照抄就是了;
大不了CPU 换成你熟悉的

网友:
刚刚看了产品手册  个人觉得难度非常大。

网友C:
买一个快手老铁的功放板,改改用就行,既能输出电流也能吸收电流,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一台功放,难度没想象的那么大。我做过一台两象限电源,也能source或者sink。只是用不到负压功能,没搞成负压的4象限

网友D:
合作开发或者委托开发是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产品化能力不行,但是方案原型机我有兴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看来果然难度很大。
我们的考虑是初步先完成基本的功能,在一些指标上可以先不那么理想,之后再陆续改进迭代吧。
之前开发过的都是设备上使用的电源,这种仪器类的确实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作开发或者委托开发是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产品化能力不行,但是方案原型机我有兴趣 ...

感谢回复,如果项目开展顺利的话最终一定会产品化,但是前期必然会经历原型机、初样机正样机的过程。如果有兴趣欢迎加V详谈:raptor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快手老铁的功放板,改改用就行,既能输出电流也能吸收电流,

好,这就去了解一下老铁们都用的什么

网友:
正负电源+双极性输出DAC+功放芯片(可以BTL),也没那么难。

网友:
这就是个大功率的运放,可以用三极管去搭。

网友:
我最近也想做这个东西,方波调试。

网友:
AD9833直接出波形,加双向驱动即可!当然还要经验!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个大功率OCL功放

网友E:
跟追女孩子相比,这简直没难度

网友:
要有经验的会用9833去产生波形吗,这东西看似简单,但是能用三极管搭出一个合格的运放要在实验室努力10年,其中的艰难和代价并不是没干过的人能想象的。你把各种参数都兼顾了这电路复杂到没干过的人难以想象,许多人都自己搭过运放不过做的好的十年也见不到几个。说到线性电源其实还有一个散热的事情,就光是折腾散热都要一堆人干很久别说电路了

网友:
做出功能,不难,做出性能,就难了········
就比如0点,source sink的切换,和静态电流的平衡·····鸡毛事还是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跟追女孩子相比,这简直没难度

夜夜做新郎的人表示这个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夜夜做新郎的人表示这个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