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p HDMI子卡用两层板能搞定吗?

楼主(2019-05-16):
打算给fpga板子做个hdmi接收子卡,最高支持1080p。不知道两层板能不能达到信号质量的要求?要求能稳定运行的

网友:
没问题 HDMI没那么娇气

网友A:
hdmi接收子卡? hdmi in? 是做采集卡吗?

网友:
市场上的HDMI 分配器。大部分的PCB 都是2层的

网友B:
都用FPGA了建议还是上4层板,信号好太多了,设计也方便  板的成本现在值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接收子卡? hdmi in? 是做采集卡吗?

是的,采集hdmi, 然后转成rgb8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FPGA了建议还是上4层板,信号好太多了,设计也方便  板的成本现在值多少啊 ...

板子上只有一块主芯片,感觉上四层板好浪费。另外现在两层板只要5元,四层板200元,差距有点大

网友:
不用四层板说不定不是因为HDMI走线的问题,FPGA能否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还是个问题,那么多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采集hdmi, 然后转成rgb888

怎么不做在一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做在一起呢

已经有现成的FPGA板子了,zed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