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通过485是否可以访问modbus rtu的主站?

楼主(2019-05-16):
stm32做的modbus rtu 的主、从站, 485 通讯,
主站采集各个从站的信息。

这里想把主站的信息读到电脑上,

请问电脑是否也可以通过485的接口来访问主站内部的寄存器?

谢谢啊

网友:
自己做协议切换主从才行

楼主:
谢谢,
看来485不能直接读主站,
考虑通过编程口来读主站内部的寄存器估计难度要小些

网友:
PC 做從機,stm32 定期把狀態寫入 PC。

或者,為 PC 指定一個特別地址,PC 也做主,PC 發查詢命令給 STM32 主機,STM32 通過預先指定的特別地址來區分進來的是命令還是回覆。PC 地址來的數據是命令,其它地址來的數據是回覆。但這並不是標準做法,數據也可能會碰撞,碰撞後等隨機時間重傳。

另一個選擇是不用 modbus,用其它協議,譬如 CDBUS。

网友:
通常做法是你把想要的数据区间定义到固定的地址,上位机读到之后主动发你,

网友:
只能自己写通讯协议吗?

网友:
485不像CAN,你不知道PC的读和主机的读是不是会冲突,如果可以,弄个双路485,一路接到PC是正道

网友A:
楼主还是年轻啊,皇上没问你话,你哪有先发话质问皇上的权利,谁给你的胆子还不从实招来?

网友:
老老实实用两个串口吧,不过觉得电脑通过网口连STM32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年轻啊,皇上没问你话,你哪有先发话质问皇上的权利,谁给你的胆子还不从实招来? ...

呵呵, 这个很形象, 谢谢啊

网友:
主机应该是定时读取各个从机,如果电脑接在网络中,只收不发,对接收到的所有从机发给主机的数据进行过滤,应该也可以得到这些信息,只是不能控制,只读。

网友B:
485 mobus rtu 这些古老的协议是不是应该寿终正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 mobus rtu 这些古老的协议是不是应该寿终正寝了?

现在应该还在广泛使用吧,毕竟成熟可靠

网友:
stm32既做主,又做从。
那么只要主和从共享寄存器,电脑端做主直接访问stm32从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5 mobus rtu 这些古老的协议是不是应该寿终正寝了?

ModBus可还是传感器主流协议呢。
你可以试试枚举下其它协议,看能数出几个比ModBus还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