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版 PL2303 性能如何?请用过的大师指点一二

楼主(2019-05-17):
山寨/老版本 PL2303HX 的性能可谓呵呵,官方驱动不兼容、数据掉包什么的就不多说了。

最近看 STC 手册,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最新手册中推荐的 ISP 电路主控,从 CH340G 全部换成了 PL2303SA / PL2303HXD。
具体就不截图了,省的出纠纷。STC15 系列手册,最新版本(2015/6/29)第 1457 页,
明确记录了:2015/6/1 更新内容删除了 CH340G 串口,增加 2303 新版。

想来是这波 2303 来势不小,STC 官方都推荐使用其下载了(甚至可以扔掉 CH340G)。
这里想请用过的大师指点下,
PL2303SA/PL2303HXD 性能如何?山寨/老 HX 版本的猫饼尚在否?

晚辈先谢过了:)

网友A:
难道CH340G性价比 比不过PL2303

网友B:
我平时用win10,我觉得CH340G挺好的,
国内出的arduino兼容板基本上都是用CH340G

网友C:
从论坛各位电工使用经验来看  pl2303对2个停止位不完善或者对系统支持不友好___驱动安装有问题等等   不知道新版本bug被抓住改良没

网友D:
ST15  那年的产品??,,STC8了

网友E:
用CH340C,还省了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15  那年的产品??,,STC8了

STC8 最新的手册全是 2303,根本连“啥时候把340G换掉的”都排不上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CH340G性价比 比不过PL2303

鉴于当前形势,挺 340G,至少不是山寨起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平时用win10,我觉得CH340G挺好的,
国内出的arduino兼容板基本上都是用CH340G

win7/8/10 配套的 340G 真的很好用,用过长时间连续传输的,这个比 2303 好太多。

长时间连续传输后老 2303 就会抽风,表现为缓冲区总是差一个字节出不来,下次又多出几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论坛各位电工使用经验来看  pl2303对2个停止位不完善或者对系统支持不友好___驱动安装有问题等等   不知 ...

2303原厂的应该不差,奈何被国内山寨成了xx中的战斗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CH340C,还省了晶振

340C/340E 暂时没遇着什么毛病。

不知 STC 此番操作意在何为

网友F:
340在MT7688上uboot阶段乱码,其他串口芯片均无此问题。可以确定该芯片容错比较差劲。
后来做一批板子用CH330N,神奇的发现竟然没这个问题,应该是有改进。SOP8封装也很好焊接。
PL2303不知道容易蓝屏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G:
2303简直噩梦般的存在,蓝屏小能手,买板子什么之类的,看见用2303的直接忽略。便宜点用340,要求高的用FT或者CP2101。

网友H:
好久好久不用2303了,最开始会识别盗版IC,导致直接不能用,当初XP也会导致蓝屏,,,现在用340,win10自动识别打驱动,好用的很,就再也不相信什么23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40在MT7688上uboot阶段乱码,其他串口芯片均无此问题。可以确定该芯片容错比较差劲。
后来做一批板子用CH3 ...

查了查这个问题,貌似是 uboot 计算波特率的时候出现了误差所致,uboot 波特率跑偏。
不过侧面也证实了这个版本的 340G 不耐艹,波特率稍微不准就瞎。

原文分析地址:
https://github.com/pepe2k/u-boot_mod/issues/21

楼主:
引用 网友G:
2303简直噩梦般的存在,蓝屏小能手,买板子什么之类的,看见用2303的直接忽略。便宜点用340,要求高的用FT ...

买来用 2303 的板子,都被我强行拆掉换成了 FT23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久好久不用2303了,最开始会识别盗版IC,导致直接不能用,当初XP也会导致蓝屏,,,现在用340,win10自动 ...

2303 还有个有点:可以同封装换 FT232

网友I:
两种都试用过,
感觉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堪称蓝屏王

网友C:
本帖中都算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算是此芯片最佳评测

网友J:
PL2303山寨的太多,以前公司一直用的没出过问题,但是后来淘宝买的一些USB转TTL的,基本上都没法用。现在都用3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种都试用过,
感觉区别不是很大

如此看来 2303 的确没必要平反了。正好现在的节点在大力推广国产,CH340G/C/E 前景不错

楼主:
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

楼主:
这个是高配玩意,自己用都得是用几片买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帖中都算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算是此芯片最佳评测

比较欣慰的是 340 系列出身就是国产,不用纠结替代的问题

2303 从毕设以后就没再接触过了,以前存留的板子都换上了 FT232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2303山寨的太多,以前公司一直用的没出过问题,但是后来淘宝买的一些USB转TTL的,基本上都没法用。现在都 ...

win10 下装这个的驱动生不如死;好不容易装好了还有通讯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 下装这个的驱动生不如死;好不容易装好了还有通讯丢包

2303的驱动也是一个大问题,各个版本不能互相兼容,甚至不能向前兼容,以前电脑里光2303的驱动就存好几个版本的。现在彻底都不用了。

网友:
2303的驱动版本问题就能搞死人

网友:
要是做产品的话,
建议还是用品质好的元件为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看来 2303 的确没必要平反了。正好现在的节点在大力推广国产,CH340G/C/E 前景不错 ...

目前应该是CH340N性价比最高,STC不主动推荐CH340估计与WCH开始做单片机有关,已经是同行对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40在MT7688上uboot阶段乱码,其他串口芯片均无此问题。可以确定该芯片容错比较差劲。
后来做一批板子用CH3 ...

经过测试,ch330N依然是坑货。具体如下:
有时候在mac上拔掉会导致系统出现五国语言(相当于windows的蓝屏)
乱码问题依旧,芯片的波特率容错性比较差劲。(之前草率的得出不乱码的结论是仅仅测试了一片,赶巧了。这批50块7688测试底板,大概20块乱码。)
如果将供电改为单一3.3V供电,乱码下降,但仍旧无法根治。

网友:
最近一直用的CH340G,确实比较稳定,还没蓝屏过。

网友K(2021-07-26):
STC不推荐CH340,是与WCH开始做单片机有关。

推荐个烂的,也不能推荐竞争对手的产品。

只是没想到这么早。我还以为是近期呢。

网友:
我一直是单位的东西用CP2102/2104, 自己做着玩的用CH330N. 波特率一律用500ksps, 没出过问题.

CP210x用1.5M的波特率也很稳, CH330x/340x超过500ksps会偶尔丢数据.

PL2303很久以前用过, 不怎么样, 后来再也没用过了.

网友:
PL2303好几年没用,上次翻了一个出来用了下,动不动蓝屏,简直恶梦!

网友(2022-07-24):
pl2303口碑那么差啊!我还说我的一个开发板,怎么折腾都弄不好,

网友:
PL2303 。。。。

CH340G批量用过,驱动超级稳定,便宜耐用。

网友:
340C免外接晶振,稳定性与340G有多大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C不推荐CH340,是与WCH开始做单片机有关。

推荐个烂的,也不能推荐竞争对手的产品。

这个是正解,行成竞争对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