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用32768晶振,请推荐一台感应测频率的仪器。

楼主(2019-05-17):
   手头项目是个时钟,想测准32768,请大家推荐一台测试频率的仪器,多谢!

网友A:
用几百元的频率计,就可以。
但不能直接测量 晶振脚,
需要测量芯片的输出

网友B:
时钟测试仪,可以精确到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百元的频率计,就可以。
但不能直接测量 晶振脚,
需要测量芯片的输出 ...

频率计测的不是很准,现在感觉一天差了一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测试仪,可以精确到PPM

有没型号推荐

网友C:
1/86400 的误差已经差不多了,与其挑选晶振,不如想办法做校时,GPS,NTP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400 的误差已经差不多了,与其挑选晶振,不如想办法做校时,GPS,NTP等等

谢谢回复,我不是要挑晶振,还是现在没有合适的仪器,电容都没配准。

网友:
秒表校准仪

网友B:
QWA-3B 钟表测试仪丨QWA-3B时钟测试仪

网友D:
假如知道误差了又怎么样呢。晶体和温度还有关系的吧。
楼主打算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WA-3B 钟表测试仪丨QWA-3B时钟测试仪

请问,QWA-3B 钟表测试仪的传感器放到晶振的附近,就能测量到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知道误差了又怎么样呢。晶体和温度还有关系的吧。
楼主打算如何解决这问题 ...

我现在还只想着把常温下的晶振和电容配好,别的误差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WA-3B 钟表测试仪丨QWA-3B时钟测试仪

谢谢你,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频率计测的不是很准,现在感觉一天差了一秒钟。

10PPM的对频率计来说不是事儿。
一般RTC芯片都可以输出32768分频后的方波,可以测量这个方波的周期,推算32768的准确度。
直接测量32768频率的话,要想测的准,那gate时间就要足够长。
感应测量估计不行,频率太低,辐射微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PPM的对频率计来说不是事儿。
一般RTC芯片都可以输出32768分频后的方波,可以测量这个方波的周期,推算 ...

现在我这个芯片没有分频输出,在一个IO口每秒钟反转一次,测到这个也不能确定每天会快慢多少?所以才想感应晶振频率会不会更准确。

网友:
测到分频怎么还不能确定每天快慢多少?
刚查了下,钟表测试仪还真能感应测量32768的信号。

网友F:
不能直接测量32768信号的原因,是因为探头或试针会带有电容,小至1pF都能改变振动频率,移走探针后频率又改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QWA-3B 钟表测试仪的传感器放到晶振的附近,就能测量到频率吗?

是的,是非接触探头。

网友G:
我认为,任何感应装置,都会引入外部电容的,会导致32768偏差,测试完成后,32768回到原来电路状态,与测试时会有区别的
还是测量RTC芯片输出,不会引起32768的偏差

网友:
工厂里是专门有块起振电路接频率计的,以前还保留过,后来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直接测量32768信号的原因,是因为探头或试针会带有电容,小至1pF都能改变振动频率,移走探针后频率又改 ...

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任何感应装置,都会引入外部电容的,会导致32768偏差,测试完成后,32768回到原来电路状态,与测试 ...

机外感应比测IO口离得还要远,应该不会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