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加在PCB上丝印编号字符是5mil*25mil的么?看着也挺清晰的

楼主(2019-05-17):
JLC网页写的丝印字符参数是
线宽6mil
字符高32mil
按这个做丝印都挺清晰的,但是看到PCB上面的编号字体还更小,但是一样可以清晰辨认。
就想着以后丝印也做这么小,板子空间有限,丝印又不想省掉,字符能做小点就小点

网友:
低于指定的常规值,不能保证你所有得字符都看得清
32mil的字高已经很小了,仅相当于0.8mm,你试想一下,你看报纸的字高如果是0.8mm,看着会有什么感受,报纸都不一定印得出来这么高的字

网友:
前几天的样板 36*6 看起来也是像砣屎  哈哈 楼主别作

网友A:
我一般都是0.15mm线宽,0.8mm高,这个高度正好和0603的短边一致,拍版比较整齐好看。

网友:
>我一般都是0.15mm线宽,0.8mm高
6 mil x 31mil, isn't it a bit too small? I am using 6 mil x 50 mil, still considering move up to 10 mil x 60 mil.

网友(2019-08-02):
>我一般都是0.15mm线宽,0.8mm高,这个高度正好和0603的短边一致,拍版比较整齐好看。
Do you have a board to demonstrate?

网友:
样板是打印的,批量是丝印的。弄那么小批量的时候你就哭吧。

网友:
这么说打印的要比丝印的精度高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0.15mm线宽,0.8mm高,这个高度正好和0603的短边一致,拍版比较整齐好看。 ...

,我也是用这个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