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兼容5V-24V信号电路,大家觉得哪个可以?

楼主(2019-05-17):
(图片)

楼主:
不要在意价格,不要在意角度,练练颈椎

网友:
不如一个稳压管

网友:
下图5V输入时,光耦输入电流小了。

网友:
如果是车速信号,你这样做就是拿钱不算,本来就3个电阻一个二极管3个电容就能解决的事情啊。

网友:
如果是车速信号,建议看一下里程表内部电路,一般的里程表都是强拉地,弱上拉,你指望里程表给你多大的驱动电流?安全性如何保障?

网友:
第2个是要求隔离吗?不要求隔离第一个,当然可以按楼上的做

网友:
光耦电流好像小了

网友:
可以用恒流方式驱动光耦

网友:
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就可以解决

楼主: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