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靠谱精密锰铜丝厂家推荐,6J12这种。。

楼主(2019-05-17):
目前项目需要,求靠谱精密锰铜丝厂家推荐,6J12这种,感觉在淘宝,1688上找的都不怎么靠谱。有做相关的,麻烦各位推荐一下靠谱渠道。

网友A:
做什么用,认识的是做锰铜丝采样电阻的,蚌埠来福,用过采样电阻,质量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用,认识的是做锰铜丝采样电阻的,蚌埠来福,用过采样电阻,质量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

看了下,来福的锰铜一般是做成一个个的分流器。我是希望找做锰铜丝的,自己按需使用的。

另外问一下,你有没有实测过他的温漂情况。。

网友B:
业展电子,http://www.yezhan.com.cn/
来我们公司推销过,但我们用的都是上百A的,一般倾向于霍尔采样,所以没用,也就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来福的锰铜一般是做成一个个的分流器。我是希望找做锰铜丝的,自己按需使用的。

另外问一下,你 ...

我们用的是他的那个几字型的合金电阻,温漂参数很好。

网友C:
我们这么多年来使用了各家的锰铜丝都会有漂移的现象,后来发现将这些锰铜丝都给通过大电流流过一阵子后,全都稳定了,各家的锰铜丝都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么多年来使用了各家的锰铜丝都会有漂移的现象,后来发现将这些锰铜丝都给通过大电流流过一阵子后,全 ...

断电了之后,特性会变吗?还是每次都要维持在大电流?

网友:
捡到宝了

按道理加热退火,与大电流老化效果一样,金属拉丝弯折后的应力会随着时间释放,退火加速应力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展电子,http://www.yezhan.com.cn/
来我们公司推销过,但我们用的都是上百A的,一般倾向于霍尔采样,所 ...

我们是业展代理,
好几个德国品牌的电动工具都是用他的采样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么多年来使用了各家的锰铜丝都会有漂移的现象,后来发现将这些锰铜丝都给通过大电流流过一阵子后,全 ...

大电流过一阵子大致是什么参数和时长?
我也特想知道

比如用标称量程几倍的电流通电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电了之后,特性会变吗?还是每次都要维持在大电流?

大电流流过后,这锰铜丝用于 Current Shunt 时温飘特性都会较稳定,而若纯只对锰铜丝加热烤过其温飘与特性都是不会改变的,这是我们近期测试过的结论。
我轻松一行带过,当我们得到这结论时,已经花了不少研发的经费与工时去找出来的这个规律,而您拿到的这结果是我们已付出几十万 RMB 制成功的工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过一阵子大致是什么参数和时长?
我也特想知道

很是不好意思,您这问题想要的这些参数,目前仍是我公司的机密数据。我只能说一个概略,就是您想要锰铜丝采样能安定,不是去将锰铜丝加热烤过,而是要将锰铜丝流过大的电流才行。
至于多少电流应该看您开出规格的瓦特数再乘上 110%,而要流过多少时间这目前仍是公司的机密,会与老化测试有关。我已经给了个大方向及透漏这么多了,其他的请自行实现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是不好意思,您这问题想要的这些参数,目前仍是我公司的机密数据。我只能说一个概略,就是您想要锰铜丝 ...

给您的回复点赞!参数保密,但方向可以提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是不好意思,您这问题想要的这些参数,目前仍是我公司的机密数据。我只能说一个概略,就是您想要锰铜丝 ...

你们是做分流器的吗,非标的能不能定制,参数怎么样,我们使用几百到五六千的,几十的也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您的回复点赞!参数保密,但方向可以提供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是做分流器的吗,非标的能不能定制,参数怎么样,我们使用几百到五六千的,几十的也会用到 ...

不是,谢谢。

网友G:
很多时候最难的是找不到方向,方向有了后面更多只是力气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很多时候最难的是找不到方向,方向有了后面更多只是力气活了   ...

这是这个材料的一种特性,我们也是费了些时间去研究,而若大夥能用得上那是再好不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是不好意思,您这问题想要的这些参数,目前仍是我公司的机密数据。我只能说一个概略,就是您想要锰铜丝 ...

谢谢,这个方向是不错的,我们这边最近也在测试。之前也只是基本知道老化会加速设备稳定过程,没有做过具体的研究,谢谢提供的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向是不错的,我们这边最近也在测试。之前也只是基本知道老化会加速设备稳定过程,没有做过具 ...

不客气,你们就慢慢玩吧!看看能否玩出些新花样,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是这个材料的一种特性,我们也是费了些时间去研究,而若大夥能用得上那是再好不过了,谢谢。

虽然用不上,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精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虽然用不上,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精神。

不用谢,这刚好是公司产品先遇到过的问题而已!当初开会就有人对这锰铜丝于车间产线组装校正完后,为何客户用久了精度都飘走了而产生了质疑。
当时提出质疑后的两周内,那同事就将样品拿到烤箱内用不同得方式分组烤过后校正再 24 小时多天量测结果还是会飘,然而又在会议中提出来问题。
我本来不想管这事的,因我只管自己软件的事没必要去管硬件的事,免得这事又成为我的事了!但是每次开会光讨论这事就要耗掉半小时以上,
感觉实在是在浪费人生,所以我直接就说了,以物质的物理特性来说,用这锰铜丝啥的来测电流,这飘移根本是这锰铜丝物质内晶格的问题吧?
竟然还会去怀疑温度造成而拿到烤箱去烤?怎不用大电流来去让晶格改变为一个适用于量测用的器件材料呢?!此话一出,当事人也开始怀疑我说的而去试了试,
结果答案是正确的,最终是有改善效果而达到产品可使用的规格内了!但是锰铜丝来做电流量测其实只是个便宜而不精确一种手段,最好的还是使用精密的电流互感器吧!
我就此锰铜丝随口说说而已,各位当参考听听就好!我想要表达的只是,遇到问题别一直主观的往牛角内钻去!应该拿出来多交流讨论,多面向的去思考问题,这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用谢,这刚好是公司产品先遇到过的问题而已!当初开会就有人对这锰铜丝于车间产线组装校正完后,为何客 ...

烧结的工艺大家会关注晶格的概念,金属丝的这种元件,还极少有人去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结的工艺大家会关注晶格的概念,金属丝的这种元件,还极少有人去关注。 ...

陈兄,是啊!当每周开会为此事达出来报告,一讨论就半小时去了,其他十几个人都还没报告,待报告完差点连中餐没得吃了!而这时...
我已在想是否应赶紧提议将方向转往先用大电流流过的方式来赶紧将议提给结束,不然每周一一早就开会,真的很枯燥无味又烦人的呐!哈~

网友:
见到这样说通大电流的就烦。本身需要有点精度的东西都要老化,还非说有什么玄机。你就算是买300块一个的金属箔电阻也需要老化,说明书上要求1000小时。

网友(2022-10-17):
楼主找到没有我看到几种 6J12 6J8 6J13  看参数6J8的反尔温度系数更小些。

网友:
学习,原来锰铜丝是这样老化的呀

网友J:
6j8 是制定的规格实际上买不到,市面上最多能买到6j13.真想准,过大电流热了不太飘都要有手段,否则没戏。实际上别人一个电子负载卖好几万我们只能卖几千都是有道理的。一个电阻功率上去了就会热,热了以后阻值就变了,这个谁也没什么根治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6j8 是制定的规格实际上买不到,市面上最多能买到6j13.真想准,过大电流热了不太飘都要有手段,否则没戏。 ...

感谢分享经验,基础材料做不好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是不好意思,您这问题想要的这些参数,目前仍是我公司的机密数据。我只能说一个概略,就是您想要锰铜丝 ...

感谢分享 窍门 以前传统技艺很多需要保密的其实也就是这种诀窍

网友K:
锰铜丝,大电流;。。。。。。以前论坛里经常都会有超级经典的技术讨论。。。。。好怀念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锰铜丝,大电流;。。。。。。以前论坛里经常都会有超级经典的技术讨论。。。。。好怀念啊。。。。。。。。 ...

这种技术性的讨论随时都可以并且我一直都认为这种讨论不怕重复越多越好。电阻其实老化过程去应力是特别重要的,但用电子方法比如加电流让他热的方法不如物理的方法,当然我认为简单的退火也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别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技术性的讨论随时都可以并且我一直都认为这种讨论不怕重复越多越好。电阻其实老化过程去应力是特别重 ...

可以推荐一下锰铜丝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