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国产器件?

楼主(2019-05-17):
器件生产一条龙在国内的肯定是国产器件,这个毫无疑问。但是现在国际化大分工越来越多,有部分工序在国外的,是否也算国产器件呢?
举个例子,国内fabless团队使用进口EDA软件设计,送国外(或者台湾省)流片,晶圆再回到国内做封测,算国产芯片么?

网友:
厂家,商标 是国产的就算国产了吧。至于在哪封装的谁设计的并不重要。

网友:
用国外的IC设计软件设计出来的,算不算国产IC呢?
按产业链划分,国外和老米,占据整个产业链顶端,中下层集中在弯弯和国内,不要说台积电很牛逼,他们光刻机还不是一样得进口荷兰的

网友A: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高端制裁低端,严格执行到位,基本只有死路一条,这种可不是小米加步枪就能赶上的
少吹牛逼,少打嘴仗才是明智做法,制裁华为也是逐级制裁,一步步谈判,一点点勒紧脖子,就问你服不服

网友:
用外国人发明的编程语言编程的产品算不算国产

网友B:
只要品牌是国内的,就算在国外生产,也可以叫国产部件。

网友:
关于器件的一切信息都包含在规格书内,datasheet中若标明品牌是中国,那就是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品牌是国内的,就算在国外生产,也可以叫国产部件。

从商业意义上说,品牌是国产的,商品就算国产的。
如果从战略意义上说,在现有条件下(已经在国内的设备,软件等),不依靠国外公司,就能从原材料加工成商品才算国产。

网友:
台湾的算国产件,能够作为代替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高端制裁低端,严格执行到位,基本只有死路一条,这种可不是小米加步枪就能赶上的
少 ...

+1

网友C:
GD32的单片机也是从香港报关进来的,汇率也会时价格有影响。

网友:
不用成本无耻盗版被人压低价格导致别人没办法收回研发成本阻碍科技进步 这些都应该抓起来送到研究所做人体实验

网友D:
国产部件其实不见得就差,差在QC 和生意模式, IC本來就是烤出一炉后,好的,差的再分別挑出來,最后剩下不行的丟了。 国产的商业模式是"要便宜"就好壞都混搭一起賣。 QC 也放松來增高良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都可以,甚至收人家的淘汰芯片來挑選來賣,自然総体品質就差。囯內IC 商人只要改變生意模式和QC態度,品質自然就不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部件其实不见得就差,差在QC 和生意模式, IC本來就是烤出一炉后,好的,差的再分別挑出來,最后剩下不 ...

低端芯片是这样的,但是高端芯片(高端CPU,大规模FPGA,高性能DSP,高速模拟器件)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国际企业Lenovo是国产的么

网友:
不用纠结国产不国产,只要贸易战时期能正常买到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低端芯片是这样的,但是高端芯片(高端CPU,大规模FPGA,高性能DSP,高速模拟器件)就没那么简单了。 ...

高端低端芯片生产都是差不多相同的篩檢方式,不良率高了就要看制程是否能改善,否則也只能降低标準,把產品規格改了,本來5%的誤差規格要求放寬成10%,生产測試时间直接影响成本,囯产的芯片要降低成本把許多測試都省了,品質自然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端低端芯片生产都是差不多相同的篩檢方式,不良率高了就要看制程是否能改善,否則也只能降低标準,把產 ...

我说的是功能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GD32的单片机也是从香港报关进来的,汇率也会时价格有影响。

GD这个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功能高端

功能高端的芯片牽涉到投资报酬率,主要是时机的问題,沒有市场盲目投入囯产高端芯片是自己找死。 現在买不到囯外進口的了,确实也创造了囯產高端芯片的需求與市场。只要有市场,不怕做不了。 許多广家早已布局只是不公开而已。40%的營业额要拱手給別人谁也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