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 奥格 FPGA 替代 EP4 及 MAX

楼主(2019-05-17):
安路
http://www.anlogic.com/

EF1  基本兼容MAX3000/7000/240  330/650LES  (300有TQFP64)
EF2  1500-4500LES , 有带M3内核
EG4  10K-20L LES 有带SDRAM ,DDRAM
AL3  10K LES 有带SDRAM

需要AL-TD-DOWNLOADER 可以自制,开发软件有效期60天,官网注册可下载。

奥格
http://www.alta-gate.com/

AG1280Q48  1280 LES ,带BRAM,PLL 内置FLASH,但脚少
AG1K /3K    1280LES /2560LES,不带FLASH,其他同AG1280,但脚少
AG6K/10K/11K  兼容EP4CE6/CE10

使用Q2开发,下载器可用USB BL***。
但是我不能用modulsim来仿真,这个仅限于替代EP4/MAX,
用Q2开发好了之后,替换为AG的IP来使用。

这些就是我日常用的FPGA,AG1280Q48核心板有闲余空板空片。
其余手册可以在力创商城及芯片官网找到,价格参考力创批价。

网友A:
之前尝试用 奥格 1K 的片子,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RAM 不能自动识别,必须手动调用 IP;
约束有点弱,貌似不能约束非 register 的线路,譬如不支持 http://blog.dukelec.com/crystal-input-to-fpga 这种无源晶振的约束方式。同时也担心其它的约束通过但实际电路不稳定的情况,楼主用起来稳定性如何?
看不到布线后的布局图,譬如我用无源晶振,无法确认两个引脚和反向器的位置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尝试用 奥格 1K 的片子,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RAM 不能自动识别,必须手动调用 IP;
约束有点弱,貌似 ...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奥格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开发工具。。安路还不错,1700跑一遍简单led测试工程只需要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尝试用 奥格 1K 的片子,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RAM 不能自动识别,必须手动调用 IP;
约束有点弱,貌似 ...

可以,设置GCLK pin13 为输入, pin14 为pin13的反向器输出, 外部挂在 三脚8M - 24M 晶体即可。

我之前也是设置PIN13 输出 ,PIN14 输入,给PLL,结果不行,反之就可以了。

用起来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可能是我内部200MHZ外部50MHZ的缘故。

ram 毕竟 ip 不是altera的,所以不能正常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奥格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开发工具。。安路还不错,1700跑一遍简单led测试工程只需要几秒。 ...

我试过yosys,可以综合标准语法,但是ip因为有黑核,综合出来后,软件不认。
详细的要官方支持才行,但是官方似乎不愿意搞。

网友C:
估计 搞来搞去都是代替A家的。代替X家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 搞来搞去都是代替A家的。代替X家的有吗?

XA都是一样的啊,就是看PIN和谁对应了。我记得安路好像有几款,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不过我都是把verilog代码移过来,都可以直接用,IP肯定要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GCLK pin13 为输入, pin14 为pin13的反向器输出, 外部挂在 三脚8M - 24M 晶体即可。

我之前 ...

能跑 200M?做什么用的?这种级别的片子我再怎么优化也只能到 60M 左右,为了日后增加功能,不用修改时钟频率,所以我通常选择 40MHz 做主时钟。

它这个约束貌似对 RAM IP 不起作用,我试过建一个工程,里面只有一个 RAM IP,把 IP 的所有管脚直接引出到 IO 口,综合报告找不到时钟,这是正常的吗?担心跑复杂应用的稳定性。

感觉布线才是最麻烦的,都用 yosys 做了,为啥网表反而要用 Q 生成?如果统一用 yosys, 然后能自动识别 RAM 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跑 200M?做什么用的?这种级别的片子我再怎么优化也只能到 60M 左右,为了日后增加功能,不用修改时钟 ...
module pin_ram(id,od,clk,rw,rst,ia);

input [3:0] ia;
input [3:0] id;
output [3:0] od;
input clk,rw,rst;

a5 a6 (
   .Clk0(clk),
   .ClkEn0(1),
   .AsyncReset0(rst),
   .WeRenA(rw),
   .DataInA(id),
   .AddressA(ia),
   .DataOutA(od)
);

endmodule

计数器16bit可以跑200M,复杂起来了当然只能跑5-60M,毕竟单位单元少,LUT4的。

RAM IP 外接到IO 是可以的, 刚刚试了没问题,正常综合出来。

估计IP是用Q做的,YOSYS如果做了就会被破解把,而且自动识别 RAM 不一定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数器16bit可以跑200M,复杂起来了当然只能跑5-60M,毕竟单位单元少,LUT4的。

RAM IP 外接到IO 是可以 ...

我刚试了下 Lattice, 直接把 RAM IP 引到 IO 口一样识别不到时钟,这一点我错怪 alta-gate 了。(综合都可以过,只是时钟报告是空的。)

关于 2 楼链接里面的无源晶振的接法,完整测试代码工程在:
https://github.com/dukelec/cdpga ... pga_b/code/cdpga_bx

clk_i 或者 clk_o 接到 pll, pll 再输出主时钟。

Lattice 综合之后,可以识别两个时钟,一个是在 sdc 约束文件里面通过 create_clock 建立的约束 clk_i 和 clk_o 的虚拟时钟 vclk, 另一个是 pll 输出的主时钟:

但我试 AG1K, 在 Q 工程里面就始终没法识别出两个时钟,请问 sdc 要怎么改写呢?
这是 AG1K 的测试工程:

还有一个问题,你在 4 楼说的 “8M - 24M 晶体”,有实际测试过吗?
我之前测试貌似发现:12M 不加约束,也基本没问题,16M 不加约束,内部线布长了就起振不了或者系统不稳定,怀疑频率再高可能不稳。
另外,Lattice iCE40UL 手册里面有写 PLL 的输入频率下限为 10M,不知道 AG1K 下限是否一样。
安全起见,还是选 12M 或 16M 好了,我之所以没选 12M 是因为 12M 的时候 iCE40 的 PLL 分不到我想要的整数频率 4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了下 Lattice, 直接把 RAM IP 引到 IO 口一样识别不到时钟,这一点我错怪 alta-gate 了。(综合都 ...

不知道你买没买过我的板子,买过我都会发点灯范例。

改成AG1K的试试。

8M和24M实测没问题,我就直接上三脚晶体。约束没弄。

你示波器测XTO看看,反正你也是要引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买没买过我的板子,买过我都会发点灯范例。

没有串并电容电阻?
你用的晶振内置了启动电容?
啥都不加的话,就算起振,波形应该不是很好吧?

我用的电路(Lattice 和 AG 用一样的电路):

这篇帖子提到:"工作良好的振荡波形应该是一个漂亮的正弦波,峰峰值应该大于电源电压的70%"
http://murata.eetrend.com/article/2017-07/1000499.html

流水灯用的资源小,芯片空余比较多,反向器布线通常都会靠近管脚,但是当资源用的多了,不加约束就容易有问题,此时反向器可能会放置在离管脚很远的位置,实测可以见二楼帖子。
不加约束,资源用多了之后不放心,随便改一下不影响任何功能的两个赋值语句的顺序,反向器的位置可能就会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串并电容电阻?
你用的晶振内置了启动电容?
啥都不加的话,就算起振,波形应该不是很好吧?

三端晶体就是内置电容的啊,至于限流电阻和增益电阻我没上。

至于波形的话,我实测GCLK作为XTI没问题,
如果不放心的话,单独用一对XTI,XTO做震荡,然后XTO脚接GCLK脚。
AG1K/1280的PLL贼差。

至于时许约束,看不到布线后的图....也不好调整。
有些语法不支持Q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端晶体就是内置电容的啊,至于限流电阻和增益电阻我没上。

至于波形的话,我实测GCLK作为XTI没问题,

你在 4 楼提到的:
> 设置PIN13 输出 ,PIN14 输入,给PLL,结果不行
其实很容易理解,芯片的 pll 只允许 gclk 引脚输入,pin14 并非 gclk 脚,所以就会报错,altera 的 max10 等都是如此,不过 lattice ice40 的 pll 支持内部逻辑传递时钟输入。

晶体直接接 gclk 问题应该不大,gclk 的 IO 输入特性和普通 IO 输入特性可能会有些许区别,但谁更适合直连晶体还不好说。

我用的是比较新的 Q18,可以编译。

> AG1K/1280的PLL贼差。
这个能具体说说吗?有什么问题?

> 至于时许约束,看不到布线后的图....也不好调整。
> 有些语法不支持Q2
有时间我先试试 max10,看能不能搞出两个时钟出来,如果可以,再试 AG.
看不到也能忍,看报告的虚拟时钟的 Fmax 多大,把约束的改的逼近 Fmax 即可,超过也可以,但会有警告不太好。

目前有个案子,没时间测试,先上 lattice 的 qfn48 封装,后面有时间 ag1k 测稳定的话再考虑是否替换,ag1k 是 0.4mm pitch 的 qfn 封装,要比 lattice 的 0.5mm 小一些,大换小改动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 4 楼提到的:
> 设置PIN13 输出 ,PIN14 输入,给PLL,结果不行
其实很容易理解,芯片的 pll 只允许 ...

PLL 抖动略大。

网友A:
有没有对比过有源晶振,如果抖动也大,这锅才能让它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对比过有源晶振,如果抖动也大,这锅才能让它背。

你拿来做抖动不会影响的就没问题,做高频AD,DA以及SDM就不合适。

网友:
感觉还是很期待安路出100K LE的大规模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