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开源的CAN工具

楼主(2019-05-17):
这是github.com上的开源CAN工具。成本才十元左右。
地址:https://github.com/linklayer
里面硬件、固件、驱动、应用程序都提供了。
这是应用程序的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linklayer/can ... es/tag/v0.3.0-alpha

网友A:
https://github-production-releas ... tion%2Foctet-stream这个网址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production-releas ... tion%2Foctet-stream这个网址打不开

这是应用程序的下载地址呀!还是传到论坛!

网友B:
没看到固件了什么的啊

网友:
硬件、固件、驱动都没有啊,大神给发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固件了什么的啊

服了您!您睁大眼睛看呀!自己到https://github.com/linklayer去下呀  又不需注册,有不要积分!

网友B:
第一个在公司没打开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了您!您睁大眼睛看呀!自己到https://github.com/linklayer去下呀  又不需注册,有不要积分 ...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在公司没打开链接

开源项目的作者好像是特拉斯的一个前员工!

网友C:
都传到此地吧,都打不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传到此地吧,都打不开连接

不会吧,该网站又没被墙掉!打开极快!

网友:
非常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服了您!您睁大眼睛看呀!自己到https://github.com/linklayer去下呀  又不需注册,有不要积分 ...

测试了,不注册还真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不注册还真下不了

我去,真服you了,看图片呀!Download  ZIP 呀

网友:
可以打开,就是速度有点慢,也可以下载。

网友B:
大概看了下,USB和CAN复用。用的是HAL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下,USB和CAN复用。用的是HALL库

是的呀!盗版周立功的还要200多远,Kvaser的两千多,pcan的五千多!这个仅十元左右!要求不高用的话,没问题的!

网友:
收下了,等有空了做几个自己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下,USB和CAN复用。用的是HALL库

咋看出来是复用?硬件是独立的模块,用的USB虚拟串口,波特率115200

网友E:
can工具,有人打板吗?

网友:
ie打不开,换别的可以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咋看出来是复用?硬件是独立的模块,用的USB虚拟串口,波特率115200

今天又看了下芯片是 STM32F042 特意百度了下,这个芯片有人说是USB CAN 可以同时使用。有USB can同时使用过的坛友么?

网友:
有人准备做吗

网友:
不错,前几天刚买了个CAN调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看了下芯片是 STM32F042 特意百度了下,这个芯片有人说是USB CAN 可以同时使用。有USB can同时使用 ...

只有f1这个奇葩需要复用

网友F:
UART接口的,速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n工具,有人打板吗?

5元包邮呀!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是基于CAN-RS232的方案,基本用用也够,还有一个方案是可以直接操作USB的,不知道有没有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UART接口的,速率太低

能和他(PCAN-USB Pro FD)比吗!十元的不要要求太高,能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和他比吗!十元的不要要求太高,能用就可以。

LZ组织做一批吧

网友G:
cantact-app-master文件下找了半天,不知道哪个是执行文件。是什么开发环境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ntact-app-master文件下找了半天,不知道哪个是执行文件。是什么开发环境做的? ...

这是netbeans源代码,要编译的!这是编译好的https://github.com/linklayer/can ... es/tag/v0.3.0-alpha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netbeans源代码,要编译的!这是编译好的https://github.com/linklayer/cantact-app/releases/tag/v0 ...

谢谢,打开文件。界面很简洁,可惜不懂netbean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打开文件。界面很简洁,可惜不懂netbeans。。。

读车子上的CAN总线数据是没问题的!也可发数据控制车子,比如开锁,上锁,开后备箱等等!

网友H:
這個抓車上的CANBUS其實用處不大,各家協議ID沒有對照表得逆向。
如果是ODB還得碰碰運氣是走CANBUS還是K-Line。

若是監聽BUS的話,這工具很不錯的。

网友I:
我准备jlc上做样品试下,有可能直接贴片,需要一起做的,可以回复下我,一起帮做了 。报名正常截止到今天下午16.00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jlc上做样品试下,有可能直接贴片,需要一起做的,可以回复下我,一起帮做了 。报名正常截止到今天下 ...

已发信息,请查收

网友:
mark一下,后期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n工具,有人打板吗?

我要做,如果一起做的话,回复我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已发信息,请查收

已收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抓車上的CANBUS其實用處不大,各家協議ID沒有對照表得逆向。
如果是ODB還得碰碰運氣是走CANBUS還是K-Li ...

一般的车都走CANBUS(不走CAN的是奇葩车),有的再OBD上直接可控(比如日产),有的在网关后面的总线上可控(比如现代)。有的反控得走车厂的测试命令(百分95的车都没加密,即没0x27的),有的就在总线数据里,这个工具作者的原意就是用于逆向车身数据的呀!0X27多半也是对数据进行移位、异或等操作,一般也就4个字节参与此活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jlc上做样品试下,有可能直接贴片,需要一起做的,可以回复下我,一起帮做了 。报名正常截止到今天下 ...

你好,canbus 搭车做样品,报个名。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jlc上做样品试下,有可能直接贴片,需要一起做的,可以回复下我,一起帮做了 。报名正常截止到今天下 ...

报名 +1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canbus 搭车做样品,报个名。

样品要几个,查了 可以直接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报名 +1

样品要几个,查了 可以直接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样品要几个,查了 可以直接贴片的

4个,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般的车都走CANBUS(不走CAN的是奇葩车),有的再OBD上直接可控(比如日产),有的在网关后面的总线上可 ...

朋友,目前車子OBD協議有走CANBUS(ISO15765_4)跟K-LINE(ISO14230)兩種是大宗。只有CANBUS你就要碰運氣他的OBD協議有沒有走在CANBUS上面。機率是一半一半。
HONDA CRV/NISSAN LIVINA的OBD就跑在K-Line上面。之前座車廠案子就處理這種事情。

只要不是太老的車子,接CANBUS一定都有資料吐出來,那個是車廠私有協議,跟OBD沒有關係。因為OBD要交互,不會直接吐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朋友,目前車子OBD協議有走CANBUS(ISO15765_4)跟K-LINE(ISO14230)兩種是大宗。只有CANBUS你就要碰運氣他 ...

因为CAN的工具去逆向CANBUS,我不想多说K线。iso9141和iso14230也不想多说。日系的CAN状态数据已经满大街了。控制的用第三方的诊断仪也可获取呀!私有協議加密(uds 0X27)的很少.
举例:丰田的一些控制数据 网上的开源数据不敢独享!太太新的车可能不能对号入座!

#Turn lights ON
IDH: 07, IDL: 50, Len: 08, Data: 40 05 30 15 00 40 00 00
#Turn lights OFF
IDH: 07, IDL: 50, Len: 08, Data: 40 05 30 15 00 00 00 00

#Horn On
IDH: 07, IDL: 50, Len: 08, Data: 40 04 30 06 00 20 00 00
#Horn Off
IDH: 07, IDL: 50, Len: 08, Data: 40 04 30 06 00 00 00 00

#Lock all doors
IDH: 07, IDL: 50, Len: 08, Data: 40 05 30 11 00 80 00 00
#Unlock all doors
IDH: 07, IDL: 50, Len: 08, Data: 40 05 30 11 00 40 00 00

举例:丰田的一些状态数据,用这个开源的工具也可直接获取更多的状态数据!
CAN ID 0620
Description Door open indicator
Length 08
Data[0] 10
Data[1] Action: 0x00 when nothing | 0x80 when door adjar
Data[2] FF
Data[3] FF
Data[4] Variable (Seen 0xB0 and 0x80)
Data[5] Door bitmap (Values added)
0x20 => Drivers door
0x10 => Passengers door
0x0C => Read driver’s side
0x0C => Back passenger’s side
0x02 => Hatch
Data[6] 00
Data[7] Variable (Seen 0x40 and 0x80)
Example IDH: 06, IDL: 20, Len: 08, Data: 10 80 FF FF 80 20 00 80

网友:
报个名,要一个

网友:
顶起来,这个不错,编译环境没有,没有hex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看出来是复用?硬件是独立的模块,用的USB虚拟串口,波特率115200

CANtact充当虚拟串行端口,并使用LAWICEL/SLCAN协议发送和接收帧。这允许它被许多操作系统支持,因为大多数操作系统支持USB通信设备类(CDC).
串行端口通常限制为每秒115200位,这明显慢于CAN总线的每秒最大1 Mbits。但是,此限制不适用于CDC设备的USB端,并且CANtact可以以远高于115200 bps的速度运行。

CANtact可以通过USB更新。首先,您需要按照以下步骤将设备置于DFU模式:

断开USB电缆与CANtact的连接
连接两个“BOOT”引脚(见右图)
连接引脚时,将USB电缆插入CANtact
CANtact设备现在处于DFU模式

安装ST DfuSe工具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sw-stm32080.html
打开DfuSe工具
单击“选择...”并选择DFU固件文件
选中“下载后验证”框
单击升级
等待“验证成功!” 窗口底部的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行端口通常限制为每秒115200位,这明显慢于CAN总线的每秒最大1 Mbits。但是,此限制不适用于CDC设备的U ...

uart的bps也可以到1M

网友:
多谢分享:mark下开源的CAN工具

网友M:
不错哦,看来不少人不会用GitHu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哦,看来不少人不会用GitHub啊

你怎么知道的呀!其实里面好东西很多!其实我上面举例的CAN数据,就是这里面的,不像C*S*D*N,不晓得从哪里抄的东西(想想原创有价值的东西他会上传吗),上传赚积分,没积分的下载要花钱的!国*情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错哦,看来不少人不会用GitHub啊

还好现在还能访问.....资源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好现在还能访问.....资源还是很多的

好久之前是被封过一段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jlc上做样品试下,有可能直接贴片,需要一起做的,可以回复下我,一起帮做了 。报名正常截止到今天下 ...

要一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jlc上做样品试下,有可能直接贴片,需要一起做的,可以回复下我,一起帮做了 。报名正常截止到今天下 ...

看到帖子晚了,现在订来得及吗?要2套

网友:
很不错的开源项目

网友:
牛啊,前段时间一直在找

网友O:
我已经做过了,源码是STM32F042的,我改成了072的,不足的地方,扩展帧居然是10进制的,看着很累,加了列改成16进制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已经做过了,源码是STM32F042的,我改成了072的,不足的地方,扩展帧居然是10进制的,看着很累,加了列改 ...

能控制伺服驱动器吗?CANopen DS402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jlc上做样品试下,有可能直接贴片,需要一起做的,可以回复下我,一起帮做了 。报名正常截止到今天下 ...

还可以报名吗?2pcs

网友:
CAN最麻烦的是好用,功能丰富的上位机,硬件和固件倒是其次。

网友I:
     各位坛友, 19号我有发起 一起做 USB转CAN 的样品板,
       1.  我总共JLC贴了10套样品板,有部分物料没有的,料也买过来; 到时,会随电路板一起寄出。  样品板折合单价32元 (公益性质,完全按均价计算,附件公布价格明细)
       1. 统计截止19号,共有jordonw,luhuaneda,q457344370 ,gkb 和5位网友报名; 由于板子做的较少,有一些数量无法完全满足要,请凉解。 请于2019年5月21号24:00 前将对应数量的货款,转入我指定的支付宝,并备注 网名+数量+收货地址。 超时未支付,
           会依次将名额让给20号报名的网友。
       2.  20号报名的网友,此次暂无法提供应, ( nibia 、lakeadore 、leifeng 、cc2666),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各位坛友, 19号我有发起 一起做 USB转CAN 的样品板,
       1.  我总共JLC贴了10套样品板,有部分物 ...

也算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已经做过了,源码是STM32F042的,我改成了072的,不足的地方,扩展帧居然是10进制的,看着很累,加了列改 ...

改成了072强啊,可用晶体了

网友:
需要的可以下载,改用8M晶振,IAR工程

网友P:
>可用晶体了
what is it?

网友Q:
最好是加隔离(电源与信号),前两天同事的一块电脑主板就被毁了。通过U口进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你好,canbus 搭车做样品,报个名。

坛友, 看一下 楼上我发的贴子, 上次说的 贴片的板块子, 还需要不?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另一个网友开源的CAN工具,基于STM32F1的,软件更好用一些,就是需要多一片USB转串口芯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09427dca

网友:
引用 网友I:
坛友, 看一下 楼上我发的贴子, 上次说的 贴片的板块子, 还需要不?

昨天没有看到帖子。等一下,付款。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最好是加隔离(电源与信号),前两天同事的一块电脑主板就被毁了。通过U口进去的 ...

那就使用Kvaser或PCAN或周立功的吧!

网友:
这个界面太low,没有什么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坛友, 看一下 楼上我发的贴子, 上次说的 贴片的板块子, 还需要不?

私信你,你没有回复?

网友:
github资源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私信你,你没有回复?

我早上已经私信回复你了,你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可用晶体了
what is it?

可以不用晶振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谢谢,打开文件。界面很简洁,可惜不懂netbeans。。。

我打开\cantact\bin\cantact64.exe
界面一片空白,需要什么操作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我打开\cantact\bin\cantact64.exe
界面一片空白,需要什么操作吗?

我的电脑是32bit的,我用的是cantact.exe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我的电脑是32bit的,我用的是cantact.exe

您的截图就是启动后的界面吗?我启动后一片空白不知道该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R:
您的截图就是启动后的界面吗?我启动后一片空白不知道该点哪里

截图就是启动后的界面。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我已经做过了,源码是STM32F042的,我改成了072的,不足的地方,扩展帧居然是10进制的,看着很累,加了列改 ...

请教一下 这个程序64位系统可以用吗? 我打开一片空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R:
请教一下 这个程序64位系统可以用吗? 我打开一片空白不知道什么问题

可以啊,我一直有的64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可以啊,我一直有的64位的

谢谢 安装NetBeans IDE 直接运行可以了 ,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