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荐】磁性传感器替代-霍尔开关、线性霍尔、霍尔电流....

楼主(2019-05-17):
我司【成都芯进】的主营是基于霍尔原理的IC。

有霍尔开关、微功耗霍尔开关、线性霍尔、霍尔电流传感器。

1. 霍尔开关:

  用于BLDC上使用的CC6101,CC6102,CC6102R——双极性
  霍尔接近开关那种CC6111,CC6112——单极性

  微功耗霍尔开关种类太多,一般就是2-5V使用,磁场特性有 双极性、单极性、全极型。
  主推型号:CC6201(全极型,40GS)、CC6207(全极型,20GS)、CC6211(单极性,30GS)

2.线性霍尔:
  主要是用于霍尔电流模块上的。

  已经量产的一个芯片CC6511,磁灵敏度范围大致在3~18mV/GS,适用于低成本的中小电流。

  晶圆已经投产,预计7月份量产的CC6521,磁灵敏度0.17~1.63mV/GS,适用于大电流。
  各方面参数完全提升,大部分参数达到A1363的参数,有部分参数比A1363优良,也有少部分参数比A1363差。
  可以替代A1363、A1365、A1367、A1308、A1309、A1369等等。

3.单芯片电流传感器:
  CC6900 隔离耐压100VAC RMS- 替代ACS711.
  CC6902 隔离耐压2kVAC   RMS- 替代ACS712——正在联系实验室做UL相关认证

  均有5A、10A、20A、30A四种规格的量程。

  SO-16W封装的和替代ACS758的电流传感器预计会在2019Q4-2020Q1量产。

4.目前大部分量产样品均在某个商城【 】铺货,欢迎选购

5.我是FAE,以前玩过十来年的电子研发,所以多多少少有点经验协助方案。

网友A:
我咨询一个问题,我想用CC6511来检测磁场强度,但是手册上标注的灵敏度范围从4mV/Gauss到18mV/Gauss,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生产的时候每个标定一下才行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咨询一个问题,我想用CC6511来检测磁场强度,但是手册上标注的灵敏度范围从4mV/Gauss到18mV/Gauss,这个 ...

简单的应用直接当线性霍尔使用,你自己ADC标定。

标定需要编程器,零电流/零磁场标定一下,额定电流/额定磁场标定一下。

而且这个标定过程需要芯片单独操作,所以一般都是出在电流传感器应用场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应用直接当线性霍尔使用,你自己ADC标定。

标定需要编程器,零电流/零磁场标定一下,额定电流/额 ...

嗯,我之前选中了旭化成的产品,后来发现你们这款CC6511更适合。我是直接拿来测磁场的,而且是X,Y,Z三个方向的磁场。标定我一直在想怎么搞,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好了。是在不行就弄个磁铁,在离传感器一定距离下进行标定了。

网友B:
我用ACS712比较多,能否搞点样品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之前选中了旭化成的产品,后来发现你们这款CC6511更适合。我是直接拿来测磁场的,而且是X,Y,Z三 ...

编程时序非常麻烦,电源载波通讯。

50K的频率,还要去驱动一个0.1uF的VCC电容.

郁闷死了

网友C:
我也需要用来测磁场,单芯片可以测xyz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CS712比较多,能否搞点样品来试一下

请加我的微信或者私信我。

也可以在嘉立创那里直接整点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用来测磁场,单芯片可以测xyz轴?

不行,一个芯片只能够测量一个方向的磁场。

我也不晓得他怎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用来测磁场,单芯片可以测xyz轴?

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

我想到了一个骚操作…

周一找研发确认一下,或则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用三颗SOP8的CC6900,电流传感器当线性霍尔使用。

这个出厂是以电流大小校准的…

网友D:
能不能提供20个CC6900样品,两个测试样板上用。还有一个问题是若使用时电流短时间超过标称值(几秒时间),会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E:
这种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用来做过流保护活着短路保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提供20个CC6900样品,两个测试样板上用。还有一个问题是若使用时电流短时间超过标称值(几秒时间), ...

20PCS的样品太多了。5PCS及以下,我可以给你发优速/顺丰到付件给你。

特殊情况,请发邮件至liyong@crosschipmicro.com申请。
-----------------------------------------------------------------------------------------------------------------------
我们做过测试100A、100mS的短时冲击是没有问题的,CC6900/2的12-34框架是一样的。

从测试的结果来看,180mS的时长内,90-120A的电流冲击之后,测量功能正常。

180mS是因为,示波器只能够捕捉到这么长的时间,实际时间肯定更长的。

长时间通30A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测试过。

从Allegro的测试数据来看,他们的保证长时间60A不解体,我们的根据阻抗推算,应该是长时间45A以上的。
-----------------------------------------------------------------------------------------------------------------------
有坛友做电机电流的,从他反馈的效果来看,是安全可靠的。

你应该也是用来做电机电流监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用来做过流保护活着短路保护么

变频器行业,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客户做变频器就是这样替代ACS712的。

MCU通过传感器检测到外部过流,然后关闭管子输出。客户测试时,是直接戳接触器短路

变频器加速短路保护、运行短路保护、减速停机短路保护,均OK.

需要注意的就是:目前的芯片VOUT输出驱动能力较弱,设计时请按照0.25mA的驱动能力核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了一个骚操作…

周一找研发确认一下,或则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出厂就校准好的那用起来就方便了。像这种做好的电流传感器,外部施加磁场对其也是有作用的对吧?
我去买几颗样品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用来测磁场,单芯片可以测xyz轴?

以前用过霍尼韦尔的单芯片测量XYZ,用了三片,不过另外一片做了个小板做Z,,垂直于大板子上的XY平面,可以用

网友F:
有可编程霍尔吗?类似于 880 那种的 汽车油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就校准好的那用起来就方便了。像这种做好的电流传感器,外部施加磁场对其也是有作用的对吧?
我去买 ...

原理一样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就是利用电流产生的磁场。

外部加磁场就是会影响输出。
你将12-34直接悬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编程霍尔吗?类似于 880 那种的 汽车油门用的

6511和6521就是可编程的,
静态输出2.5V,可编程一点点。
增益也是可编程的

只是需要专门的编程器…
而且需要对芯片单独操作

网友G:
有没有ss49e的替代品?

网友H:
目前我用磁组代替霍尔之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ss49e的替代品?

目前量产的磁灵敏度没有那么低的
那个最低最低是3mv/GS
49E的灵敏度是1.8高斯。
如果非要那么低的灵敏度,可以等待6521
那个是0.17-0.9(默认)-1.63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用磁组代替霍尔之流

磁阻开关我们的MR产线在调试,

就是在晶圆上喷涂一层磁性材料。

目前只有少量的工程样品,今年会量产。

网友I:
用霍尔来做电子锁的到位检测行不行   两个位置   到位后电机就停  现在用的行程开关  要实现小型化  在线等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霍尔来做电子锁的到位检测行不行   两个位置   到位后电机就停  现在用的行程开关  要实现小型化  在线等 ...

大把的应用,需要一个磁铁。
注意环境即可,强磁场景需要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就校准好的那用起来就方便了。像这种做好的电流传感器,外部施加磁场对其也是有作用的对吧?
我去买 ...

我问过研发,20A的灵敏度大致是在9.5~10mV/GS。
5A、10A、30A基本上和电流比例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过研发,20A的灵敏度大致是在9.5~10mV/GS。
5A、10A、30A基本上和电流比例关系。 ...

电流越小的,灵敏度越高吧?20A的9.5~10mV/GS,那10A的就是19~20mV/GS,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越小的,灵敏度越高吧?20A的9.5~10mV/GS,那10A的就是19~20mV/GS,可以这样理解吗? ...

是的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J:
@楼主 可以放点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可以放点资料吗?

世强电讯那边和某个商城那里,
可以查到所有的规格书。

网友K:
有没有可以测微安电流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可以测微安电流的型号?

没有呢,霍尔原理的就么有测小电流的。

要么磁通门原理的你找一下,那个说是很牛逼。

要么你就还是用电阻采样加运放这些搭。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目前量产的磁灵敏度没有那么低的
那个最低最低是3mv/GS
49E的灵敏度是1.8高斯。

单极性,灵敏度最高的型号有哪些?

网友M:
气缸位置检测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气缸位置检测可以用吗

不行,等磁阻原理的开关吧。

产线正在调试,芯片也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极性,灵敏度最高的型号有哪些?

微功耗还是速度快的?

微功耗的单极性,现在主打TWS蓝牙耳机里面的,CC6211,动作30高斯,返回20高斯。

如果你需要灵敏度再高的,有一定的量的话,可以给你筛选动作15-30高斯这一段的,也可以。

当然,价格和商务条件有一定的变化。

我们在南山区创维大厦有办事处,有必要和条件的话,销售可以登门拜访。

速度快的,功耗大概两三个毫安的那种,动作40,返回30.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行,等磁阻原理的开关吧。

产线正在调试,芯片也在测试。

为什么不行呢, 都是感应磁铁

网友N:
李老师生意好哦,接客都忙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不行呢, 都是感应磁铁

具体原因没仔细深入了解,这个行业貌似都是用的磁阻.

等过段时间我们磁阻出来再深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李老师生意好哦,接客都忙不过来了,

劳心啊,不像你.

网友O(2019-06-17):
旭化成的霍尔能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旭化成的霍尔能替换吗

AKM物料很多,要看你是用的哪个系列。

网友(2019-08-07):
代理Mst(台湾美伽)霍尔,可免费提供样品

网友:
没有3.3V供电的?

楼主:
所有的霍尔开关,都可以.

网友P(2019-09-09):
有没有做位置检测的超低功耗线性磁阻传感器 或者霍尔传感器,,线性位置检测,不是开关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没有做位置检测的超低功耗线性磁阻传感器 或者霍尔传感器,,线性位置检测,不是开关型的 ...

现在没有,现在的线性霍尔功耗是mA级别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现在的线性霍尔功耗是mA级别

能支持动态操作也算啊,但需要上电时间尽量的小,采完就断电

网友:
标记一下。产品里面都用到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支持动态操作也算啊,但需要上电时间尽量的小,采完就断电

那可以,我们的线性霍尔可以。
CC6511,你可以在某商城那里直接购买点样品。
或者加我微信,到付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我们的线性霍尔可以。
CC6511,你可以在某商城那里直接购买点样品。
或者加我微信,到付给你。 ...

CC6511的工作电压是3.5~5.5V,不太适合锂电池直接供电啊!
有没有供电电压到3.0V的类似芯片?

网友Q:
引用 楼主:
那可以,我们的线性霍尔可以。
CC6511,你可以在某商城那里直接购买点样品。
或者加我微信,到付给你。 ...

另外,如果CC6511后续电路只需要采集有效值,有什么推荐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另外,如果CC6511后续电路只需要采集有效值,有什么推荐的电路吗?

减去VDD/2.

或者用我们另外一个芯片吧,差分输出的...

其实是两个单端输出的,一个正向增加,一个负向减少...

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用了你家产品。测试结果还行。就是单极性霍尔开关

网友Q:
引用 楼主:
减去VDD/2.

或者用我们另外一个芯片吧,差分输出的...

在官网没找到资料,给发份资料看看吧!
另外,有低于3.1V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在官网没找到资料,给发份资料看看吧!
另外,有低于3.1V供电的吗?

有能够工作在3.0V的,我手上有样品。

还有两个月才MP的,参考价格目前没有给出来,预计是5-8元。

做电流传感器的,精度高的。

网友R(2019-12-25):
输出数字信号的,3.3V供电,用来计流量的,不到100HZ,应该用哪个型号?

网友S:
楼主,有没有宽电压高灵敏度全极的霍尔开关,目前用的一款参数如下工作点是+/-40Gs的,释放点是+/-25Gs的,工作电压范围3.5~24V,找到一些工作点可以到+/-17Gs的,但工作电压范围只有3~5.5V,有没有比这个工作点还低的宽电压的全极霍尔开关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有没有宽电压高灵敏度全极的霍尔开关,目前用的一款参数如下工作点是+/-40Gs的,释放点是+/-25Gs的, ...

我们没有,又是高压又是全级又是高灵敏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可以电阻分压的方式获得一个较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R:
输出数字信号的,3.3V供电,用来计流量的,不到100HZ,应该用哪个型号?

具体应用场景在哪里?
热水器还是什么?

网友:
多维科技估计是这技术更新最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应用场景在哪里?
热水器还是什么?

就是水流量上面的,水箱里面

网友T(2021-11-15):
请问,CC6902SO-05B,灵敏度为185mV/A,采样电流为5-13A时,输出电压是否还是线性0.92-2.40V?器件7脚需要接一个负载电阻,最小可以多少欧姆?用CC6902系列采样半桥逆变电路母线正到逆变管的电流,发现7脚输出毛刺幅度很高,用RC(1k+1uF)都滤不了,请问这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CC6902SO-05B,灵敏度为185mV/A,采样电流为5-13A时,输出电压是否还是线性0.92-2.40V?器件7脚需要 ...

第一代的690x,输出电流比较弱。
基本上只能够输出电压信号,0.xmA。

后面的692x那个驱动能力较强。
690x不会再优化,就只会优化后面的。
692x的UL/CUL/TUV认证已经在路上了。

方便加一下微信1355117961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