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高的光纤收发器AFBR-5803国产替换ATR-01102

楼主(2019-05-17):
安华高的光纤收发器AFBR-5803国产替换

网友(2020-07-05):
06年在奥雷光电工作过~~~

网友:
这玩意怎么用?数据端这边?是接网络芯片的那个T/R查分信号?相当于代替网络芯片后面的变压器?

网友:
多模 155M 1310nm 波长 的低速光模块 ,,不知道奥雷的是全国产 还是 只是国产品牌  光模块里面的差分运放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