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或者STM32L0驱动OLED,使用钮扣电池,方案可靠不?

楼主(2019-05-17):
做一个尽量小的板子,功耗尽可低,测量温度。采用什么电池会合理点?待机时间长点。

网友A:
纽扣电池输出驱动oled电流估计不够

网友:
oled要高压的吧,没玩过!

网友B:
oled是多大的?12864?之前论坛有人出电子烟的96×16,平均电流5ma,可以使用IO倍压提供oled的高压。一般2032大概有200mah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是多大的?12864?之前论坛有人出电子烟的96×16,平均电流5ma,可以使用IO倍压提供oled的高压。一般20 ...

不超过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输出驱动oled电流估计不够

用什么屏,小点的,0.5寸左右的。最省电是哪个?

网友C:
OLED 属于主动发光器件,上面说的96X16 5ma 功耗,这个得看现实内容多少了, OLED都是很费电的,相对LCD

之前用的一款 128*64 的 全亮功耗 5V 时电流有200多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 属于主动发光器件,上面说的96X16 5ma 功耗,这个得看现实内容多少了, OLED都是很费电的,相对LCD

省电用什么屏,只要显示4 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省电用什么屏,只要显示4 个字

常用是液晶
冷门点是电子纸

这2个都见过用纽扣电池来供电的;

但是还真没有见过用纽扣电池来点OLED 的,锂电池就多见

网友D:
2032容量太小,驱动OLED没意义,想省电就普通LCD,如果只是数字,就用断码屏,STM8L有带断码液晶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32容量太小,驱动OLED没意义,想省电就普通LCD,如果只是数字,就用断码屏,STM8L有带断码液晶驱动的 ...

断码屏,驱动电流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码屏,驱动电流多大?

几个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