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JLC打样,自己拼好的板打孔不V割,怎么算?

楼主(2019-05-17):
请教大神,JLC打样,自己拼好的板打孔不V割,怎么算?
因为板子实在太小了,所以就自己拼好,用打孔挖槽的方式,不做V割,拼好的尺寸不超5元活动限定尺寸?请问这种方式可以参加5元优惠活动吗?

网友:
我刚做,2个板子拼一起收了25元。不要拼了,最多也就 20元还有10片

网友A:
我自己拼了一下传上去价格超过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拼了一下传上去价格超过5了~~~

哦,自动识别拼版么?感觉有点象某宝上洗照片服务,4R风景照美女照两元一张,但传一张拼好的同样尺寸的登记照上去,就不给冲了。

网友B:
不V割也不打孔挖槽估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V割也不打孔挖槽估计才行

不是估计,不V割不邮票不乱开槽就可以了。5块钱,打个0.8或者1mm的板子回来直接拿剪刀剪吧。

网友:
絲印畫線、敷銅不要連一起,回來用尺子+勾刀划開很容易,盡量選薄點的板子,正反都划下。普通的鋼片小刀反過來就可以做勾刀使。

网友:
有时间为了测试同一套样品,会把几个拼在一起,用丝印画好外形,回来自己切,没有多收钱过

网友:
自己用小刀割一下就可以了,但注意板厚最好选0.8的,非常方便,

网友:
5块钱的打样费

网友:
用1.2以下的厚度然后剪吧,我试过这样没有多收钱……

网友C:
打样50元不包邮时候在谈论拼板,5元打样包邮还在谈论拼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样50元不包邮时候在谈论拼板,5元打样包邮还在谈论拼板。

哈哈,都在薅jlc的羊毛,老板要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都在薅jlc的羊毛,老板要哭了。

不是,那板实在太小了,都是一些LCD转接板或仿真器转接板,尺寸不超过5mm*2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那板实在太小了,都是一些LCD转接板或仿真器转接板,尺寸不超过5mm*20mm ...

这种板老板更头疼 悄悄的进村 打qiang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