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买到水表(能传数据的)

楼主(2019-05-18):
请教 水表购买的问题。
我车库里准备装自来水,现在想自己接上去,请问哪里能买同型号的水表?那个,现在问开发商,他说不管新安装水表的事,到自来水公司,他们说还没有接手水表,所以我自己想自己买个表安装上去,到时候自来水公司要接管的时候,很可能 连这个新增水表自动就合并在一起了。
水表是4根线的

楼主:
水表是这样的,4线输出的

网友A:
淘宝搜,多得很 远传水表 数传水表

网友B:
我们公司接过这个水表厂的表具,通信协议是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接过这个水表厂的表具,通信协议是专用的

哦,也就是说,只有买这款水表才行。淘宝上查不到同款的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多得很 远传水表 数传水表

这水表精度等级 通信方式,从表面看,什么也没写

网友:
一直不解的是,类似这种声称光电直读的表是怎么实现光电直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说,只有买这款水表才行。淘宝上查不到同款的水表

水表都是针对水司销售,淘宝只是一个广告平台而已。即使你买到同款的,水司也不一定给你接入收费系统的

网友:
是485通信的 电源12V

网友:
水表没有统一的协议,每个水司都不一样,你只能买同一个公司的,而且要说明是哪个水司,要直接接入系统没有水司参与也是不行的

楼主:
现在新楼,自来水公司没有接管,这楼已经住了5个月了,想在车库里安装一个水龙头。到自来水公司他们说没有接管不能安装,到房地产开发公司 他们也不管这个事儿。看来这个表就是买同一个厂家同一个型号的也不一定能用,还得能兼容自来水公司的通信协议。看来只能等了等自来水公司开始收水费了,也就是他们接管的时候再让他们安装一个,不过到时候肯定得交 接头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新楼,自来水公司没有接管,这楼已经住了5个月了,想在车库里安装一个水龙头。到自来水公司他们说没有 ...

不太明白  接个管子就行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  接个管子就行了呗

自己接水司想玩你,分分钟的事。这是河南一个县城出的表,总部郑州。

网友:
这个不知道 有没有 行业标准 什么的

网友:
协议一般要么是CJ188,要么是DLT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