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数字门电路IC是不是很少?比如MC14093之类的与非门

楼主(2019-05-18):
产品上有用到很多ON  TI  的数字门IC ,不知道有没有国产好推荐的?

网友A:
用国产小fpga吧。。一个fpga顶几百个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国产小fpga吧。。一个fpga顶几百个门电路。

走量产品,价格很敏感只能考虑降成本.

网友:
这个复杂度的国内不屑于做,不过接下来应该慢慢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量产品,价格很敏感只能考虑降成本.

你都说了要用很多个,而一片AG的1280我记得是6块钱左右,一片可以顶100片74,而且你可以随意写逻辑实现。

楼主:
脱胎于NXP半导体标准产品事业部的Nexperia, 指的是这个?非国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脱胎于NXP半导体标准产品事业部的Nexperia, 指的是这个?非国产吧

好像哪个国内财团收购了IC这块业务~~~算国产了吧

网友B:
看用量,例如LED屏上用的,74HC595,245,138,04,多的数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用量,例如LED屏上用的,74HC595,245,138,04,多的数不清。

深圳的LED工工厂还发明了LED显示专用的IC ,  一片IC 集成 2片138 + 245 n个 MOS管 。。。
不服不行

网友:
安世半导体,我国新买的 逻辑、分立器件和MOSFET 厂子(原恩智浦(NXP)集团(原飞利浦)标准产品部门)
现归于我国闻泰科技旗下

网友C:
现在安世算是国产不,之前nxp的标准ic事业部

网友:
圣邦微有一些,不过型号不多。

网友D:
圣邦微算国产吗?

网友:
这个系列都是国内代工的,所谓的国外品牌也是国内生产!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安世算是国产不,之前nxp的标准ic事业部

应该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圣邦微算国产吗?

SGM还真是血统非常纯的国产……

网友:
我上次查询时,把它当作非国产了。谢谢

网友:
这种片子很多年前就有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