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个IO做3个按键检测思路

楼主(2019-05-18):
下面的MCU 2.3脚做3个按键检测,谁有成熟的方案。
用什么思路去做。。。。

网友:
2脚输出低电平,按下MODE或者DEC通过3脚检测到后,2脚改为输入上拉,再度3脚,高电平就是MODE,低电平就是DEC。

网友A:
用adc脚吧。并3个不一样的电阻,计算按下之后的阻值就知道按几个键了。电视机经常这么用,2根线挂七八个按键很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dc脚吧。并3个不一样的电阻,计算按下之后的阻值就知道按几个键了。电视机经常这么用,2根线挂七八个按 ...

可以可以,这方法可以,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去抖动吗?

楼主:
感谢2楼 方法确实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这方法可以,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去抖动吗?

果断要去抖动啊。毕竟电视里面经常用这种方案。就是把整个板子当成一个电阻来对待,一串KEY用一个ADC就够了。电阻得仔细算好,划分好区间。

网友C:
ADC按键,我遇到过几个产品,一旦触点电阻变大,就乱动作

网友:
把电压区间划分大一点应该没事。  要考虑触电电阻会达到什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dc脚吧。并3个不一样的电阻,计算按下之后的阻值就知道按几个键了。电视机经常这么用,2根线挂七八个按 ...

别说了电视ADC采样的过几年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按键,我遇到过几个产品,一旦触点电阻变大,就乱动作

我晕,不就是个按键吗 我只知道会接触不良

网友:
都能用芯片了,直接i2c走起,PCF8574

网友:
ADC是最省端口的方法,选择质量好些的小按键,用5年以上没问题,现在很多电脑显示器上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给画了一个示意图:

2个IO接3个按键,增加的按键是在2个IO之间接上一个按键

网友:
ADC做的话,要时刻监测ADC上的电压,再加入一些时间上的判断就可以了。权限不够,没办法发url,给你一个推荐一个Arduino库吧,叫做AnalogMultiButton。你可以看一下,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