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张ldo小电源仿真图

楼主(2019-05-18):
翻出来多年前做的小电源,做MOSFET驱动电源

网友A:
不错。R3是精髓

网友:
貌似是低压差的哎

网友:
给我等小白详细解析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R3是精髓

R7也是精髓呢

网友:
搬板凳,原理是知道的,请大师讲解下阻容值的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R3是精髓

我倒不这么认为,这个电阻不是必须的,加上反而限制了环路带宽能达到的上限
放个电阻在这,这个小电源环路带宽极限也就在20,30k,相位裕度还很大
不要这个电阻,环路带宽轻松超过200kHz,相位裕度也可以降低到最优值

有电阻,空载不能稳压,30mA~150mA负载动态:

无电阻,0mA~150mA负载动态:

网友B:
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讲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讲的......

网友:
大功率P管比较少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讲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讲的......

你这话说的,核心技术我告诉别人的也不是一件两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话说的,核心技术我告诉别人的也不是一件两件了

我是吹水的。么激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不这么认为,这个电阻不是必须的,加上反而限制了环路带宽能达到的上限
放个电阻在这,这个小电源环 ...

我认为R3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就是因为大大降低了反相三极管的增益。
对于一个电压源,究竟是稳定性重要,还是负载调整率重要?我的选择是稳定性。

网友:
似乎没有见到短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R3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就是因为大大降低了反相三极管的增益。
对于一个电压源,究竟是稳定性重要 ...

稳定性和负载调整率没有矛盾啊,更好的负载调整率正是因为环路增益的低频区域(dc)高啊。另外这样的动态波形正是因为出非常稳定才会出现。

网友:
元件数值都没有,,,

网友C(2019-09-22):
如果C1是100uF,R7是1欧,R7该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好

网友D:
C1 R7 这里有一个极点。

网友:
我很好奇这个电路的环路响应

楼主:
虽然我没贴环路bode,但根据负载动态是可以有大致评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C1是100uF,R7是1欧,R7该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好

esr可以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1 R7 这里有一个极点。

你好!不怎懂电源,不知如何确定C1 R7与输出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主要是如何选R7的功率

网友C:
ESR翻查资料是等效串联电阻,但没有看到说明此电阻的功率与输出点流及电压的关系
如果按电容瞬间从0开始充电来算的话,如果输出电压设定是5V,ESR是1欧,也ESR电阻在电容开始充电承受的功率会是25W?  不懂了

网友:
R2,C7 这里实现了一个 低频零点,R7 C1 这里实现了一个高频零点。
这个才是关键,否则,这不是一个LDO, 这是一个振荡器。

网友E:
有人介绍下原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R翻查资料是等效串联电阻,但没有看到说明此电阻的功率与输出点流及电压的关系
如果按电容瞬间从0开始 ...

那么既然查过什么是ESR,然后什么样的电容ESR有1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介绍下原理么

这就是个线性稳压电源,只是串联调整管用的是PNP三极管,然后我设计的反馈补偿得到的输出动态特性及稳态误差很好

楼主:
R7是电容C1的esr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既然查过什么是ESR,然后什么样的电容ESR有1 ohm?

没办法,如果外加esr电阻与电容串联,esr电阻功率的选择,如方便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如果外加esr电阻与电容串联,esr电阻功率的选择,如方便望指教,谢谢! ...

为啥要外加电阻呢?esr是电容寄生的 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要外加电阻呢?esr是电容寄生的 等效串联电阻

是这样的,用了1117这种LDO,输出端只用了比较小容量的MLCC电容,会引起输出震荡,说是由于MLCC的等效ESR小,所以在电容前串了一个0.几欧的小电阻,确实能解决问题。输出电压是1.8V,输出电容是4.7uF,串的电阻是0.5欧。苦于这个小电阻不知用多大功率的电阻。若朋友你熟悉又方便的话望指教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用了1117这种LDO,输出端只用了比较小容量的MLCC电容,会引起输出震荡,说是由于MLCC的等效ESR ...

量一下电容电流,就可以算出来电阻的功耗,对应选就好。

LDO的输出电容选择,按照手册的说明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