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替换TLC5615 芯片,和IRF630芯片

楼主(2019-05-18):
如题..求厂商.求助..

网友A:
这个参考下    能不能用  你自己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考下    能不能用  你自己对下

感谢.感谢

网友:
http://www.ncepower.com/  还有这个

网友B:
每每到ad/da的时候,国产就萎了。拿R-2R自己搭吧,不过最后缓冲运放又是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每到ad/da的时候,国产就萎了。拿R-2R自己搭吧,不过最后缓冲运放又是坎

Ad da 有吧,需要找一下,高速的都有,只是他这个我们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