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能不能在windos下编译后,在linux开发板上运行?

楼主(2019-05-18):
目前我负责搭建开发板linux QT平台,另一位同事负责windows下QT界面开发,请问QT可以在windows下编译后在开发板上运行吗?
下图是我找的一个windows QT安装界面。

网友A:
可以不动源文件,换makefile

网友B:
不行。因为你需要交叉编译。交叉编译得时候,你需要先在ubuntu平台,用arm交叉编译器把qt源码编译成arm平台得库已经生成qmake,so等。
之后在IDE里面配置这种工具链。但是生成得这个工具链,在windows下是无法使用得。

网友:
源码级跨平台,不是二进制跨平台
JAVA的编译结果是可以跨平台直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t就是一处编译处处运行而存在的

瞎说。是一次编写到处编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说。是一次编写到处编译的

一次编写,到处编译,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因为你需要交叉编译。交叉编译得时候,你需要先在ubuntu平台,用arm交叉编译器把qt源码编译成arm平台 ...

也就是交叉编译仅仅只是arm和linux PC机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动源文件,换makefile

也就是能在windows下编写 运行,然后在ubuntu下进行qmake来编译?

网友:
那就看支不支持编译出linux格式的可执行文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能在windows下编写 运行,然后在ubuntu下进行qmake来编译?

绝大部分代码,特别是你不用第三方库得时候。可以在windows下面开发。然后把代码放到ubuntu下面编译为ubuntu得,arm得。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说。是一次编写到处编译的

java应该是可以一处编写,到处在java虚拟机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大部分代码,特别是你不用第三方库得时候。可以在windows下面开发。然后把代码放到ubuntu下面编译为ubu ...

好的,多谢了!

网友:
需要你平台的编译工具在Ubuntu下面交叉编译,编译完成的可以拿过去直接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说。是一次编写到处编译的

嗯,这是正解。

网友:
当然可以啊,你用cygwi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