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看哪几个原版手册啊?目录见图

楼主(2019-05-18):
想学习一下飞思卡尔,准备用红色老式原版P&E开发器,它附带原版光盘资料如下:我想把主要的打印出来仔细研究一下,请教,只想学习8位机,HCS08,打印哪几个资料就可以了啊?全打出来太贵了。也看不过来。

网友:
飞思卡尔芯片没有什么优势,价格货源小客户就别碰了,被卖来卖去随时有可能消失。

网友:
楼主搞汽车电子的?

网友A(2019-08-23):
飞思卡尔8位单片机  我现在就在用。   开发环境有 IDE6.3,我个人觉得飞思卡尔的开发环境非常的方便,不过就是版本限制各种的讨厌。 我现在要换S12的,结果开发环境IDE5.1里还有挺多芯片都不支持,我也迷糊了,现在不知道该用哪款了。8位的NXP的技术支持说到生命末期了。不推荐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8位单片机  我现在就在用。   开发环境有 IDE6.3,我个人觉得飞思卡尔的开发环境非常的方便,不过 ...

问一下:那个红色的P&E开发器可以烧录s19吗?我一直是用淘宝50元公版烧录器烧录,到是可以烧录。最近想看一下别人编写的源码,正好有一个原版的开发器,可是用红色的P&E开发器一直无法连IDE6.3,我是w7 64位系统,好不容易按网上改造装上去的6.3。好像接线没有问题,就是连不上IDE,一般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IDE6.3 是可以实用P&E 仿真器得,可能是你得驱动或者飞思卡尔6.3开发环境得问题。

网友:
用m0的内核的32位代替8位,价格差不多,编译器和仿真器提升一个档次,以前用ide和BDM真难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