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款36V-5V的DCDC,请教40V耐压是否够用

楼主(2019-05-18):
需要一款,36V转5V的DCDC,主要给单片机供电,及点亮几个LED灯,总电流不超过500mA,需要比封装比较小SOP8及以下较便宜可靠。36V供电是二总线的供电,输入端有加TVS和整流,我在想用40V的耐压芯片是否够用  。因为之前24V的有用过XL1509和XL4001的芯片 想用这个,但是有点不明白,他们参数基本一样的,40V耐压,2A电流。XL4001还可以恒压或者恒流输出。不过XL1509好像用的人比较多一点,XL4001好像恒流或者电池充电才比较多,恒压没有什么用的,立创上看XL4001的价格比1509的还便宜的

网友:
tps5430  tps5450

网友A:
如果你能驯服HT7463A的话。。。。

网友B:
TX4138 -so-8封装, 耐压60V, 4A刚准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4138 -so-8封装, 耐压60V, 4A刚准备用

好牛逼的芯片

网友C:
>耐压60V, 4A
Can it run up to 1MHz?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TX4138  有用过的么,稳定么

网友D:
你们消防2总线现在用的什么方案?大概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驯服HT7463A的话。。。。

HT7463A以前用过 出过问题 不敢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消防2总线现在用的什么方案?大概成本多少

用的是PB620+PB331的方案的,大概成本我还真不清楚.....

楼主:
这两个耐压都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4138 -so-8封装, 耐压60V, 4A刚准备用

好的,我去看下...

网友E:
MP9486A,100V 3A,不贵,3块钱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MP9486A,100V 3A,不贵,3块钱左右

这个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压60V, 4A
Can it run up to 1MHz?

200KHz fix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4138 -so-8封装, 耐压60V, 4A刚准备用

200KHz 固定频率 电感大的一批

网友F:
MP2495。XL的最好不要用,你敲开一个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P2495。XL的最好不要用,你敲开一个芯片就知道了

为啥? 敲开发现里面有水?

网友:
>MP9486A,100V 3A,不贵,3块钱左右
Where do you buy it in such a low price? Normal price is about RMB 15.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驯服HT7463A的话。。。。

这颗芯片很难用吗?

网友:
>HT7463A
Iq [0.7mA, 1mA], it sounds good.

网友:
TPS54260,最大60V输入  2.5A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 敲开发现里面有水?

什么情况,我也是一直用XL1509

网友:
引用 网友F:
MP2495。XL的最好不要用,你敲开一个芯片就知道了

一直用xl2576,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颗芯片很难用吗?

过冲很夸张。输入==输出,都有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MP2495。XL的最好不要用,你敲开一个芯片就知道了

请问XL的芯片有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XL的芯片有什么情况?

不耐操。。。。。

楼主:
感谢大家推荐,收藏备用,看了下同行的批量,暂时决定还是用XL4001的做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