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逆变器行家推荐一下300-500W逆变器方案

楼主(2019-05-18):
如题,最近有个项目需要300-500W逆变器,输入12-24V, 输出220V, 请熟悉这块的朋友推荐下成熟稳定的方案,谢谢!

网友A:
并网还是离网,输出谐波要求,调压调频要求?两级结构要好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网还是离网,输出谐波要求,调压调频要求?两级结构要好做一些

离网,主要是车用,看到STM32做的,这个可靠性如何?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E5%8F%98%E5%99%A8

网友:
EG7500+EG8010方案,我刚用这个方案完成一个500W逆变器

网友B:
给你一份资料

网友C:
快手老哥卖的逆变器不错的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份资料

谢谢,这个可靠性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网,主要是车用,看到STM32做的,这个可靠性如何?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12v的离网逆变器,推挽+全桥方案很多人用,可靠性应该能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手老哥卖的逆变器不错的做工很好

有购买地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可靠性怎样

你所谓的可靠性是指什么?

网友:
我前两天从一个厂商那买来了逆变器关键配件,推挽升压模块,spwm逆变模块,开关变压器,2.1mH滤波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可靠性是指什么?

最起码是长时间运行,没有挂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起码是长时间运行,没有挂掉。

你那堆模块是成熟的,就看变压器有没有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可靠性是指什么?

支持各种负载,不能动不动就烧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堆模块是成熟的,就看变压器有没有缩水

你的变压器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各种负载,不能动不动就烧管

其实一般的逆变器都很难驱动感性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变压器是自己做的吗?

外面厂家做的

网友:
3525+EG8010
设计多留点余量,关键是保护要调好
设计好之后多测试容性和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