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初始化成功后,txclk和rxclk上能观察得到时钟么?

楼主(2019-05-18):
如题,以前都是用的rmii,这次的phy只支持mii,也就只能用mii模式。但是407使用stm32cube初始化都不通.while(1)里面也加了
mx_lwip_process函数
用示波器在rxclk和txclk上也没有观察到任何时钟。
初始化配置参照了rmii的配置内容。
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正常肯定有时钟的

网友A:
时钟是聪phy过来的,两个信号都是,所以先确认下phy输入时钟有没有

网友:
楼上正解,两个时钟都是PHY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是聪phy过来的,两个信号都是,所以先确认下phy输入时钟有没有

好的,明白了,谢谢各位。仔细看了看连接图,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