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仅三行程序添加去抖动

楼主(2019-05-19):
原文链接https://www.amobbs.com/thread-4308630-1-1.html
#define Number 20
unsigned char Jitter = Number;      //连续检测20次,每次间隔1ms
unsigned int Value;     //读取的端口,每次和次数据做或操作,原始值为0
unsigned int SaveData;//保存读取的去抖动后的端口数据
unsigned int Trg;
unsigned int Cont;
void KeyRead(unsigned char Time)
{
    if(Time != 0)       //不为0时,1ms时间间隔已到
    {
        if(Jitter == 0)
        {
            SaveData = Value;   //去抖动次数到,保存读取的数据
            Value = 0;          //和端口做or操作
            Jitter =Number;
        }
        else
        {
            --Jitter;
            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GPIOC);//每次去抖动时都是0为有按下,有一次为1,
            //表示已松开,置读取数据以后都为1,到去抖动次数到,再读取是否为0
        }
    }//以上为添加部分
    unsigned int ReadData = SaveData^0xff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网友A:
我发一个应用也很久的检测独立按键的程序,是单击短按的,欢迎探讨

只耗费一个位变量和一个unsigned char的全局变量,当然也要定时器 每20毫秒产生一个中断

sbit FlagKeyStatus=0;
unsigned char CntSingleKey=0;
void KeyProcess(void)  //每20ms执行 一次
{
          if(FlagKeyStatus==0)    //  没有按键按下
           {
                   if(!KeyInput)   //KeyInput为按键输入的IO口
                    {
                            CntSingleKey = 1;
                            FlagKeyStatus = 1;
                     }
           }
          else   //有按键按下的处理
           {
                   if(!KeyInput)  //一直被按着
                    {
                                if(CntSingleKey < 250)   //最长时间:5S
                                 {
                                         CntSingleKey++;
                                 }
                        }
                   else
                    {
                                FlagKeyStatus = 0;
                               if((CntSingleKey>=2)&&(CntSingleKey<25))     //介于  40ms至 500 之间,就会认为是 单击,可能会有正负20ms的偏差
                                {
                                    FlagSingleKey = 1;  //检测到一次合法的按下事件,通过FlagSingledKey返回
                                }
                        }
           }
}

这段代码是运行在那个超小容量的MCU上面,RAM只有64byte,因此对RAM的 使用必是精确的到比特位的程度 ,当然我想如果像是ARM这类的大容量 的MCU,随便写都没问题。
特点:占用RAM比较小,只需要一个位变量和一个unsigned char的 变量。当然如果 MCU不支持 位变量的 ,就要两个unsigned char的变量了
          非阻塞的执行过程,支持防抖和按键松手检测。

网友B:
矩阵键盘适用么?

楼主:
unsigned int SaveData = 0xffff;//这句初始化一下,不初始化上电相当于按钮已按下
这个一位数据对应一个端口

网友C:
if(Time != 0)这一行就暴露了水平啊。就这样就敢拿出来分享,脸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Time != 0)这一行就暴露了水平啊。就这样就敢拿出来分享,脸红不?

不好意思,水平不够,只是想让初学者参考下,怎么啦,那里不对劲吗,Time 是定时器到位标志的备份
{
        关定时器中断语句
        if(SysTick_Int != 0)
        {
            SysTick_Int = 0;
            TimeOver = 1;
        }
        开定时器中断语句
        KeyRead(TimeOver);
        //
        其它操作
        //
        TimeOver = 0;//清除到位备份
}
//定时器中断处理: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中断函数
{
    SysTick_Int = 1;        //系统时钟中断到标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键盘适用么?

这句里的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GPIOC);从直接端口读出,GPIO_ReadInputData(GPIOC);换成从你的矩阵读出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水平不够,只是想让初学者参考下,怎么啦,那里不对劲吗,Time 是定时器到位标志的备份
{

我也喜欢这样写,我感觉很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一个应用也很久的检测独立按键的程序,是单击短按的,欢迎探讨

只耗费一个位变量和一个unsigned char ...

这个逻辑容易理解些,不错。

网友:
我对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仅三行程序的改进
添加去抖动
对单个按键操作,不使用定时器

sbit Key = P1.0;

u8 Keyscan(void)
{
        u8 ReadKey;
        u8 i = 0;

        static bit Key_Trge = 0;
        static bit ContKey = 0;
        static u16 LoopCnt_Key = 0;

        LoopCnt_Key ++;

        if(LoopCnt_Key >= 10000)
        {
                LoopCnt_Key = 0;

                //按键算法的精髓在于==响应且只响应一次按键操作,并具有抗干扰(再一次确认)。
                //此算法是第二次读按键仍然有效才响应按键操作
                ReadKey = Key ^ 1;        //当前I/O状态(按下为“真”)
                if(Key_Trge && ReadKey)
                {
                        i |= 0x01;
                        // 或直接响应按键操作
                }
                Key_Trge = ReadKey & (ReadKey ^ ContKey);
                                //如果 当前状态为“真”,且当和“上次状态”不一致,则Trg为“真”
                                //即:如果当前检测到按键按下且上次未按下,则是一次有效的触发;
                                //如果连续按下,则只视为一次有效触发。
                                //这里的ContKey_RUN表示为“上次状态”。
                ContKey = ReadKey;        //保存当前状态
        }
        return i;
}

网友:
个人喜欢就好....

反正我不喜欢....

===

单纯为了几行来搞...没意义,可读性不高

我按键都是单独开个文件处理的....就算是一个高低电平检测都有十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