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外测试中国最便宜的936焊台还不如25年前的日本白光926

楼主(2019-05-19):
还搞了台JBC做对比.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焊一个大触点,JBC设定在270摄氏度就可以搞定,宜华的936要设定在400摄氏度才有同样效果.
宜华936似乎烙铁头的工作时温度提不上去.
我还以为这种简单的东西其实中国仿制的跟原版已经差不多.

EEVblog #596 - World's Cheapest Soldering Station - Yihua 936
Dave takes a look at the world's cheapest temperature controlled soldering station, the $16 Hakko 936 knockoff Yihua 936 from Hobby King.
How does it compare to the older genuine Hakko 926?
Also, thermal capacity comparison testing is done on those two irons plus the high thermal capacity JBC.

最后问问老哥们快克的焊台怎么样?我看论坛里以前的帖子大家都比较推荐T12白菜白光和快克的焊台.
500内有哪个比较好用?

网友A:
便宜的936焊台用的是铝线变压器,垃圾得很,空载时温度很高,一焊温度就马上急跌。。。。非常难用。

自己用的话换个铜线变压器,功率余量多一点,这样用着就还行

网友B:
500块钱可以买二手的奥科焊台了,

顶级,没有之一

化锡,秒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936焊台用的是铝线变压器,垃圾得很,空载时温度很高,一焊温度就马上急跌。。。。非常难用。

自己 ...

难怪我正说怎么同样是936差价这么大,便宜的50多,贵的一两百.
原来是变压器的原因

网友C:
在用jbc焊台,快克高频焊台丢一边吃灰好久了。不同焊接点配相应的烙铁头体验更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怪我正说怎么同样是936差价这么大,便宜的50多,贵的一两百.
原来是变压器的原因 ...

国产936焊台,买新力达的就对了,惠州产的。我全套新力达,吸烟仪也是新力达,做工精细,巨好用。

网友:
买过奥科的, 卖了, 我感觉不是太极端的使用, 快克203 和 白光951 已经足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936焊台,买新力达的就对了,惠州产的。我全套新力达,吸烟仪也是新力达,做工精细,巨好用。 ...

你的吸烟仪是哪种啊, 是那种像台灯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jbc焊台,快克高频焊台丢一边吃灰好久了。不同焊接点配相应的烙铁头体验更佳 ...

老哥就好像别人在讨论凯美瑞奥赛德什么的,你就来说一句宾利好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吸烟仪是哪种啊, 是那种像台灯式的吗?

就是SLD493ESD啊,之前坛友推荐过艾炙吸烟机,但投资太大了,后来干脆就买了一台493,装好一点的过滤网就行了。

网友:
原装t12加随便diy一个控制器就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就好像别人在讨论凯美瑞奥赛德什么的,你就来说一句宾利好坐

这就好比你用了固态硬盘回不到机械硬盘了。

网友:
建议找这位坛友买焊台试试。

闲置焊台. 936数码管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8670-1-1.html

网友:
我只能这样个告诉你,千万别去买JBC,因为用了JBC之后,你再也不想用其他烙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怪我正说怎么同样是936差价这么大,便宜的50多,贵的一两百.
原来是变压器的原因 ...

我ca,我说为毛京东白光那么垃圾,调到400才勉强顶公司的250。同样936,公司烙铁300块,当时我还纳闷为毛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ca,我说为毛京东白光那么垃圾,调到400才勉强顶公司的250。同样936,公司烙铁300块,当时我还纳闷为毛 ...

你的买的是hakko还是"白光"

深圳有一家生产电烙铁的也在京东自营卖,就叫深圳白光

日本hakko的京东自营(日本白光)
https://i-item.jd.com/4331869.html

深圳白光的京东自营
https://item.jd.com/10000161356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936焊台,买新力达的就对了,惠州产的。我全套新力达,吸烟仪也是新力达,做工精细,巨好用。 ...

谢谢,收藏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936焊台,买新力达的就对了,惠州产的。我全套新力达,吸烟仪也是新力达,做工精细,巨好用。 ...

有没有链接,私信一下

网友G:
我的原裝926,936,888D 用了多年一直都好用,可惜原裝焊头不耐用,但換上山寨焊头就不行了,感覺焊头是最重要的,hakko的焊头也是OEM日本別家的,山寨936換上hakko 焊头說不定也会好用。

网友:
国产有些焊头也不行。

网友:
买了个深圳白光数显高频936,号称150瓦,真是垃圾玩意,焊台很轻量化,没有工频变压器,能开到550摄氏度,烙铁头都能烧红,但是焊大焊点根本焊不动,开380度,化个1.0的无铅锡温度都能掉下去粘烙铁头。花了268元买的,还不如50元的普通杂牌恒温…
编辑原因: 还没写完就发表了,补充内容

网友:
HAKKO的烙铁头不要装到垃圾焊机上去,温度控制不好一次就彻底烧毁了,从此生锈不上焊锡报废…

网友:
我用的坛友做的白菜白光,买二手烙铁头,比国产新的好用

网友:
宜华的很垃圾;寿命不长;买过好几个 ,第一个用着还可以,就买了第二个,第三个;用了不到1年;全坏了;现在换成的快克,用着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的原裝926,936,888D 用了多年一直都好用,可惜原裝焊头不耐用,但換上山寨焊头就不行了,感覺焊头是最 ...

我手头有五十支原装的日本HAKKO烙铁头,便宜甩卖了,坛友价15元一支,五支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原裝926,936,888D 用了多年一直都好用,可惜原裝焊头不耐用,但換上山寨焊头就不行了,感覺焊头是最 ...

我看老外测试,原装hakko烙铁的还是能保证温度稳定在设定值,不会偏离太多
控制电路上有区别

网友H:
有什么奇怪,这有鬼子八十年代的二手频谱仪, 到现在还秒杀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什么奇怪,这有鬼子八十年代的二手频谱仪, 到现在还秒杀国产的,

频谱仪毕竟集成度要高得多
焊台哪能和频谱仪比

网友:
我在公司用936都是温度开到300+甚至400去焊接,用自己的白光一直开250用,

网友:
SLD (新力达)的效果的确不错,我的那一把 936 用了块十年了。刚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买的是hakko还是"白光"

深圳有一家生产电烙铁的也在京东自营卖,就叫深圳白光

深圳这家的好用不,价格到很便宜

网友:
>国产936焊台,买新力达的就对了,惠州产的。我全套新力达,吸烟仪也是新力达,做工精细,巨好用。
SLD is a Taiwan brand?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936焊台用的是铝线变压器,垃圾得很,空载时温度很高,一焊温度就马上急跌。。。。非常难用。

自己 ...

空载时温度很高,一焊温度就马上急跌
这个和变压器是铝线铜线有什么关系呢?感觉这个还是控制系统有缺陷,或者偷工减料,即使铝线也没设计足够变压器容量所致吧?铝线铜线影响的应该是焊台本身的效率(自身发热),可靠性(对工艺要求高)和重量吧?

网友:
以前公司用快克936,现在都换成快克203H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空载时温度很高,一焊温度就马上急跌
这个和变压器是铝线铜线有什么关系呢?感觉这个还是控制系统有缺陷 ...

铝线变压器内阻大,空载时输出电压很高,温度就能很高,一但焊东西,输出电压马上下跌,根本达不到所需的功率。
如果初级是铜线的话还没那么明显,可偏偏初级也是铝的,这样的变压器功率输出最多是铜的一半,你说没有没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铝线变压器内阻大,空载时输出电压很高,温度就能很高,一但焊东西,输出电压马上下跌,根本达不到所需的 ...

那是因为设计成铝线后,认为成本还是高,所以继续减少铝线线径所致吧?
电力变压器也有铝的,只是效率低,体积也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那是因为设计成铝线后,认为成本还是高,所以继续减少铝线线径所致吧?
电力变压器也有铝的,只是效率低 ...

就是单纯的成本原因,全铝线变压器比纯铜便宜很多,而本身国内山寨的东西就是靠不可能的价格才有市场。

电力变压器用铝线设计时会按一定比例加大线径,不像这种小变压器偷工减料直接是同等线径直换。

网友:
有钱用威乐焊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就是单纯的成本原因,全铝线变压器比纯铜便宜很多,而本身国内山寨的东西就是靠不可能的价格才有市场。

既然如此,为何是同线径铜换成铝,而不是同样用铜把线径减小呢?

网友:
好用的焊台很重要  特别是调试电路时   我之前买的便宜货  用一会就会出问题  原来变压器是假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既然如此,为何是同线径铜换成铝,而不是同样用铜把线径减小呢?

是为了看上去线粗没变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为了看上去线粗没变化么

也不全是,应该铝线还是会便宜很多

网友K:
最近用T12,感觉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用T12,感觉很好用

淘宝上自制的那种?
用深圳或者西安的烙铁芯那种?
的确,我看测评也说能用T12系统就用T12系统,因为测温和烙铁头集成在一起,控制得更好,
比936那种陶瓷芯然后配一个烙铁头要好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自制的那种?
用深圳或者西安的烙铁芯那种?
的确,我看测评也说能用T12系统就用T12系统,因为测温和烙 ...

芯是西安的,深圳的也买,还没用, ,感觉比我的快克203H 好用, 休眠做得很好,不用担心去关它,加热挺快的,5秒就加热到4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有五十支原装的日本HAKKO烙铁头,便宜甩卖了,坛友价15元一支,五支包邮! ...

什么型号的头

网友:
B型,不是K型

网友:
Mark一把,焊台。

网友:
用过jbc,快克203,白光951,diy的白光T12,省钱就用DIY白光12,可以8秒化锡,对付大焊点快克203高频,但真是用了JBC其他都不想再用了。没钱买原装JBC,准备DIY下。原装JBC3S化锡,对付大焊点回温甩原装白光951几条街。

网友:
价格是决定因素,不是同价对比都是耍流氓

网友:
农民工查了一下JBC,靠,3000一台,吓死宝宝了,还是老老实实用我的快克,好好练习焊接技术吧!!哈哈,足够用了!!

网友:
一直都是用某宝的936焊台,几十块钱,用了几年都觉得很好用

网友L:
我在用这个仿jb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在用这个仿jbc的

啥价位?来个淘宝链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价位?来个淘宝链接我看看

成交价八百多,按机器型号TB自己搜吧。

网友(2019-08-26):
焊台还有么?

楼主:
我最后买了正点原子的焊台
我觉得T12系统可能会好些,我平时用一台国产936,我用得不多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1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块钱可以买二手的奥科焊台了,

顶级,没有之一

奥科确实牛,十年前用过。价格也相当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