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装了Allegro的朋友把文件转成AD格式的,多谢!

楼主(2019-05-19):
哪位装了Allegro的朋友把文件转成AD格式的,不胜感激!

网友A:
要转为AD格式,不用装allegro的,直接用AD导入
Allegro文件转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转为AD格式,不用装allegro的,直接用AD导入
Allegro文件转AD

兄弟,电脑必须有allergo和ad软件才可以完成转换,缺一不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电脑必须有allergo和ad软件才可以完成转换,缺一不可。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最后一句话 ,因为两个软件我都装了,
前几天转了一个板,很顺利,所以就没太在意,
转了一个AD09版本的,看了一下有些许GND有飞线,我勾选了错误和警告log,可以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最后一句话 ,因为两个软件我都装了,
前几天转了一个板,很顺利,所以就没太 ...

很感激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