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分享Cam350 v12.2,欲下从速,顺便科普CAM,秋裤贴

楼主(2019-05-19):
CAM350安装包  城通网盘链接:https://u4211402.pipipan.com/dir/4211402-34194169-0d214a/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PcOSkcySp2xYUdBdGmE0w  密码:jev0
大家有GERBER方面的问题尽管问我。一年的光绘行业直接经验,轻松应对任何Gerber相关问题。

网友:
没接触过,学习

网友A:
正好学习,有教程吗?

网友B:
可以生成G代码吗?

网友C:
如何将AD输出的gerber文件中的过孔盖油。

网友D:
TI官方的评估板11cm,有一些空白的地方,能否改成10c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官方的评估板11cm,有一些空白的地方,能否改成10cm以内?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将AD输出的gerber文件中的过孔盖油。

这个,在AD中处理最简单。选中过孔,右键点击属性,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bottom",即是过孔盖油。
假如没有原始PCB文件,那么可以复制焊盘到阻焊层。我以前搞菲林光绘时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生成G代码吗?

理论上可以。但光绘机用的不是G码,而是D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学习,有教程吗?

https://pan.baidu.com/s/1dD0lX5n ... 6%E9%A2%91%EF%BC%89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AD中处理最简单。选中过孔,右键点击属性,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bottom",即是过 ...

好的,我试试。
终于有个专业来指导了,之前在网上找的那些教程实在是没有多少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在AD中处理最简单。选中过孔,右键点击属性,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bottom",即是过 ...

刚刚操作了一下,筛选所有过孔,可能是版本不同,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操作了一下,筛选所有过孔,可能是版本不同,是不是这个:

应该是的,你试一下就知道了。preview一下solder mask层

网友E:
12.2有啥新功能?有没元件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2有啥新功能?有没元件对齐

哈哈,这种功能,即使有,我也不敢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这种功能,即使有,我也不敢用!!!

为什么不敢用?那有啥新功能?那个9.5跟10.5没感觉有啥不同 于是一直用9.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敢用?那有啥新功能?那个9.5跟10.5没感觉有啥不同 于是一直用9.5呢 ...

先卖个关子,码到五十楼就告诉你答案!!!!

网友:
好東西!!! 收下了 感謝分享~~~

网友:
楼主全才啊 还愿意分享

网友:
666 .

lz  12.2版本 有和谐吗?

网友:
谢谢楼主,收藏了!现在看gerber都是用的kicad

网友:
教程都有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玩意,出光绘,拼版用的?

网友:
我都是用来做Gerber 检查用检查没有差异后才发给板厂;

网友:
谢谢楼主,已经转存,现在毛衣站,什么东西都得放到自己的硬盘上才放心。。

楼主:
是的,我也担心以后还能不能开心的看TI的WIKI了

网友:
什么东西都得放到自己的硬盘上才放心

网友:
保存备用,感谢

网友:
楼主诗人、书法家、科学家。。。

网友:
赞一个。cam350是标配

网友:
感谢分享, 我来盖一楼

网友F:
请问如何将gerber文件转成pcb文件?还有国外的gerbera文件只有10个左右文件,我用AD9照立创的方法导出来有几十个文件,单个层文件基本理解但是钻孔文件需要哪几个不是很清楚。国外的钻孔文件好像一般在边上会有一个表格,是因为layout软件不一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将gerber文件转成pcb文件?还有国外的gerbera文件只有10个左右文件,我用AD9照立创的方法导出来有 ...

不可以逆转!
AD的钻孔文件是在另一个菜单里生成。

网友G:
想知道板厂收到PCB文件一般都会做些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板厂收到PCB文件一般都会做些什么操作?

好的,到五十楼了。我这里统一回答一下以上坛友提出的问题吧,这些问题提得都很好。
1、CAM350之类的CAM专用软件,一般不提供对齐焊盘之类电气元素的操作,因为这样很容易误操作,导致做出来的板跟原设计不一样。板厂工程处理不需要这种操作。常用的菲林制作软件也就那么几种。CAM350算不上常用的菲林处理软件。常用的是以色列奥宝的genesis,还有一个DOS下的view2001。九十年代,view2001非常流行。
2、钻孔文件通常包含坐标和孔径符号,即使你不提供钻孔文件,板厂也能从你提供的GERBER文件中生成钻孔文件,只不过比较麻烦一点而已。
3、基于以上两个问题,这里回答一下菲林制作对文件的处理要点。现在有些板厂直接LDI了,不需要做菲林了,但GERBER文件处理流程差不多一样的。
    A)适配板厂的工艺参数。如检查并调整线宽线距、孔径等等。
    B)针对PCB生产工艺进行预加重处理。如三氯化铁蚀铜过程中对于特殊形状容易产生过蚀或者蚀刻不足。
    C)加上板厂LOGO之类丝印信息。
    D)负责任和有经验的板厂或菲林制作商会帮你检查电路中的明显错误。比如说不小心把某些零件放错了TOP层或BOTTOM层,当然了,他们没有义务帮你检查这个。
    E)排版、加工艺边。

以上回答没有参考文献或网络,欢迎补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可以逆转!
AD的钻孔文件是在另一个菜单里生成。

可以转的 好像是先转成CAD 再转PCB  但是我的电脑配置还是设置问题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转的 好像是先转成CAD 再转PCB  但是我的电脑配置还是设置问题会卡死    ...

你说的是特别的工具吧,常用的阿里狗、拍得死、懊疼,没有一个能把GERBER转成PCB源文件,那些网络标号之类的信息,一般不会出现在gerber文件里,而且,我们发文件给板厂,也希望有一种保密的方式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特别的工具吧,常用的阿里狗、拍得死、懊疼,没有一个能把GERBER转成PCB源文件,那些网络标号之 ...

转回来的是线条拼起来的 封装 字符都被打散了都是线条组成的 好像是gerbera转DWG DWG转PCB 但是我还没成功过,我知道别人是发板厂都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转回来的是线条拼起来的 封装 字符都被打散了都是线条组成的 好像是gerbera转DWG DWG转PCB 但是我还没成 ...

只是需要外形可以转,但不敢编辑 怕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需要外形可以转,但不敢编辑 怕出错

gerber与autocad的DWG格式的互转,25年前就有了,不过那时该软件收费巨贵,我就用tubro C写了一个。
菲林制作,除了用于PCB,还用于LCD行业,早期菲林设计商最大的客户和利润来源是LCD厂商,就是那种TN段码LCD,因为那个对菲林的质量要求高,所以利润也高,略低于白FEN。还有一个应用是微型电机行业的光栅。LCD厂商发过来的源文件都是DWG格式的。

网友H:
楼主牛X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用CAM12.1每次AutoImport Gerber后,为啥在板子中间位置会显示这些堆挤在一起的圆点?
刚开始还以为是光绘出问题了,反复检查PCB找不到问题,干脆就直接发板厂做了,板子做回来也没啥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牛X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用CAM12.1每次AutoImport Gerber后,为啥在板子中间位置会显示这些堆挤在一 ...

那些圆点应该是钻孔。
钻孔的单位与其它的单位不同,所以看起来都挤在一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是需要外形可以转,但不敢编辑 怕出错

可以编辑做局部修改,仔细点就没事 我现在是DWG转PCB 用AD会卡死或者转出来的出错 不知道怎么配置和转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些圆点应该是钻孔。
钻孔的单位与其它的单位不同,所以看起来都挤在一起了。 ...

那个地方没放过孔,而且每次都是板子中心位置堆一坨这样的圆点。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地方没放过孔,而且每次都是板子中心位置堆一坨这样的圆点。很奇怪。 ...

放个不敏感的文件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编辑做局部修改,仔细点就没事 我现在是DWG转PCB 用AD会卡死或者转出来的出错 不知道怎么配置和转换 ...

局部就不要返回去 在菲林上就可以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圆点应该是钻孔。
钻孔的单位与其它的单位不同,所以看起来都挤在一起了。 ...

对的,论坛高手如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论坛高手如云。

请教v12版本比10.5版本改进了什么方面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论坛高手如云。

这个你知道的,只是皮毛,真正的使用方法还不懂,只能简单的拼下板子,放几个字符。
就连基本的过滤/替换都还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局部就不要返回去 在菲林上就可以修改了

还是PCB改方便 习惯了

网友(2019-06-22):
感谢楼主分享。有一楼的问题,楼主没有回答“ 为什么不敢用?那有啥新功能?那个9.5跟10.5没感觉有啥不同 于是一直用9.5呢”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以前试着转过,就是不知道怎么验证转换的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
同问啊,V12.2版本大了很多,有什么改进么?

网友:
能否帮忙把一个gerber文件加长移动螺丝孔?

网友:
一直用的是9.5版本,平时就查看文件。其他不会呀,楼主出个cam的使用高级教程呗。

网友I:
楼主能不能出个拼版加板边和邮票孔板间连接的教程?
目前我就会把板拼一起,用邮票孔连接就不会了

网友(2019-07-27):
是吴老师吗

网友J:
12.2怎么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2怎么破解的?

网盘包含和谐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不能出个拼版加板边和邮票孔板间连接的教程?
目前我就会把板拼一起,用邮票孔连接就不会了 ...

坛里有个教程能拼邮票孔,但是不懂怎么出钻孔文件。上次我拼后发给嘉力创没有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盘包含和谐工具

找了个安卓手机看了视频搞定了,

网友(2019-11-12):
收藏备用, kicad   边框画的定位孔 出的gerber  有时cam350  圆会变形,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只会用来看输出的geber图 检查一下 别的功能不会

网友:
感谢楼主!一直不会用Cam 350,可以好好学一下了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可以拿来看看输出的gerber文件

网友(2019-12-17):
,,,,遗憾的是不会用这软件。/唉

网友:
强悍,术有专攻

网友K:
从理论上讲应该有gbr转dwg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理论上讲应该有gbr转dwg的软件

这个当然有了,N年前,我做菲林行业时,TN LCD的那些图案就是DWG格式的,需要转成GERBER格式才能被光绘软件处理,于是用TURBO C写过一个小程序进行转换。

网友:
cam350感觉操作起来不符合windows基本的鼠标键盘操作习惯,有没有其他类似cam350的软件符合鼠标键盘操作习惯的软件?

网友:
楼主讲讲9.5和10.5版本的区别吧,网上很多9.5版本的教程,没有10.5的,但是10.5有中文版,用着方便很多,但是感觉版本相差很大,没有教程也学不会。另外很想用cam350邮票孔拼板,但是学不会

网友(2020-02-25):
楼主,能否简要说一下如何在CAM350中修改丝印层,就只是想把版本号改一下,如V1.0改为V1.1,不想去动原始文件。
我应该学CAM350那些方面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