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ynq输出100Mhz TTL信号,幅值不对

楼主(2019-05-20):
用zynq输出了一个 100Mhz的clk到普通IO给外设,已经例化了ODDr,
但是幅值只有200mv左右。

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约束文件需要设置?还是会挑IO口。

网友A:
你示波器太垃圾了。

网友:
自古2楼有真相...

网友:
示波器的探头先换掉,若仍没改善就将人也给换掉。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是工程师探头拿错了   换了泰克200MHZ的探头,已经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示波器太垃圾了。

你怎么什么都会,说!你是不是妇科圣手的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什么都会,说!你是不是妇科圣手的小号

人家是fpga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