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便宜好用的POE识别芯片或电路

楼主(2019-05-20):
之前没接触过,以为只是简单的利用网线供电,板子做好发现用标准的POE交换机没法供电,还需要识别下才行

网友:
参考树莓派的

网友:
我用这个 [POE模块](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0664503542.html)

网友A:
有资料没。 我正好也准备搞POE。 以为就是搞一个48V的隔离电源呀。难道和网线的1236收发线还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0664503542.html)

我是指POE设备,受电端的,交换机用标准POE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没。 我正好也准备搞POE。 以为就是搞一个48V的隔离电源呀。难道和网线的1236收发线还有关系? ...

这是最简单的识别电路,后面再怎么转换,隔离不隔离就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POE设备,受电端的,交换机用标准POE的

我用的是受电端啊。

网友:
TI的比较多吧,比如TPS2375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识别电路,后面再怎么转换,隔离不隔离就看个人喜好了

这样POE主机就能识别出来了吗? 没看见有啥特殊呀。如果采用汉仁的 HY931147C  应该就只需要做电源了吧。

网友:
我做过PoE受电端,用SiliconLab的方案,成本还行,外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没。 我正好也准备搞POE。 以为就是搞一个48V的隔离电源呀。难道和网线的1236收发线还有关系? ...

我做过PoE受电端,用SiliconLab的方案,成本还行,外围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PoE受电端,用SiliconLab的方案,成本还行,外围简单

SI3402 ?    隔离的吗?  变压器买的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识别电路,后面再怎么转换,隔离不隔离就看个人喜好了

能说下这个怎么用吗?还是说就按这个电路接上就可以了,网上查说是POE交换机会短暂输出几个脉冲,需要应答确定是POE设备才会持续输出稳定电压,我电路只有1个整流桥,所以一直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POE主机就能识别出来了吗? 没看见有啥特殊呀。如果采用汉仁的 HY931147C  应该就只需要做电源了吧。 ...

你这个变压器连整流桥都做进去了,加个上面的识别部分就可以了

24.9K的电阻用来提供识别电流,供电端识别到之后提高输出电压
电压升高后MOS将后面的电路接入(两个地接起来),就可以供电了
注意电压升高后如果不接负载,电流太小可能会被断掉

网友E:
超过最便宜的分离器就是拿2个桥接24.9K然后30V稳压管控制MOS开启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下这个怎么用吗?还是说就按这个电路接上就可以了,网上查说是POE交换机会短暂输出几个脉冲,需要应 ...

接上就可以了,如果不需要隔离就直接接DCDC降压就行了。注意后面的电路要接在四条横线的那个地上。

网友:
POE握手可以用MP8001,后面加个DC-Dc

网友:
注意PSE有最小保持电流限制,一般10mA, 小于这个会重新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就可以了,如果不需要隔离就直接接DCDC降压就行了。注意后面的电路要接在四条横线的那个地上。 ...

谢谢我试试,还以为是要用软件控制在线上回复一些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识别电路,后面再怎么转换,隔离不隔离就看个人喜好了

再问下,如果简单点直接供电不需要控制,是不是可以直接把D5整流桥的地和后面连起来,D6整流桥也不要了,D5输出直接接一个24.9K的电阻,识别就是靠这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过最便宜的分离器就是拿2个桥接24.9K然后30V稳压管控制MOS开启供电

一个桥不行吗?数据线上没什么电吧,另外必须用mos控制开启吗?直连行不行,想简单些,接上供电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桥不行吗?数据线上没什么电吧,另外必须用mos控制开启吗?直连行不行,想简单些,接上供电就行了 ...

PoE 供电可能是由 12-36 网线,也可能由 45-78 网线。不同的交换机不同。所以为了通用,受电端要接两个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E 供电可能是由 12-36 网线,也可能由 45-78 网线。不同的交换机不同。所以为了通用,受电端要接两个整 ...

明白了,谢谢,那mos控制是否可以去掉呢?直接连上就供电了

网友G:
6666  学习一下。   做开发的话。poe交换机 买哪型号,性价比高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那mos控制是否可以去掉呢?直接连上就供电了

PoE 供电标称电压是 48V, 但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输出 48V 的。 在试探到合适的负载(24.9k)后,PSE 认为你是受电端PD,就逐渐供电,电压是逐渐升高的,最终到 48V 。在升压过程中,同时会探试负载大小,如果超出协议规定,就会停供电。
如果你的负载非常小,可以直连,不用 MOS 管。但负载大一些就要等到电压升到比较大才能接上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3402 ?    隔离的吗?  变压器买的哪家的

用的非隔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E 供电标称电压是 48V, 但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输出 48V 的。 在试探到合适的负载(24.9k)后,PSE 认为 ...

非常详细,明白了,我搭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6666  学习一下。   做开发的话。poe交换机 买哪型号,性价比高点?

小黄鱼上面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下,如果简单点直接供电不需要控制,是不是可以直接把D5整流桥的地和后面连起来,D6整流桥也不要了, ...

不能直接连起来,识别的时候只能接入24.9K的电阻,加上后面的电路的话识别阶段的电流就不准了

网友:
LT4265,af和at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连起来,识别的时候只能接入24.9K的电阻,加上后面的电路的话识别阶段的电流就不准了 ...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连起来,识别的时候只能接入24.9K的电阻,加上后面的电路的话识别阶段的电流就不准了 ...

所以必须得有MOS控制后端负载的,握手阶段负载必须在24.9K

网友:
需要专门的POE芯片,我原来就做过PSE和PD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必须得有MOS控制后端负载的,握手阶段负载必须在24.9K

懂了,谢谢,必要条件就是开始只有24.9K负载,等电压30V以上时接入正常负载,有个大胆的想法,利用电源芯片的使能引脚,配合电阻分压,在电压30V以上时使能有效,这样还可以省出一个MOS和稳压管

等元件回来了搭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必须得有MOS控制后端负载的,握手阶段负载必须在24.9K

再问下电压到多少才可以接通真实负载,应该有明确的参数吧,网上看大部分都是30V稳压管打开MOS,是不是就是30V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2019-07-18):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识别电路,后面再怎么转换,隔离不隔离就看个人喜好了

按这个电路做了,现在POE还是无法识别,R13是24.9K电阻,D1是稳压管,Q3是MOS,R12和R16是mos管G级分压电阻怀疑是数据线供电的,实际又飞线一个整流桥还是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按这个电路做了,现在POE还是无法识别,R13是24.9K电阻,D1是稳压管,Q3是MOS,R12和R16是mos管G级分压电 ...

d1稳压管电流多大呢?是不是前期要给dcdc的滤波电容充电  所以导致电流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稳压管电流多大呢?是不是前期要给dcdc的滤波电容充电  所以导致电流偏大? ...

15V的,电容地都在mos后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这个电路做了,现在POE还是无法识别,R13是24.9K电阻,D1是稳压管,Q3是MOS,R12和R16是mos管G级分压电 ...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识别的哪个阶段不行。
检测脉冲有没有?电压有没有升上去?升上去又掉下来?

网友C:
你的图看起来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看起来好费劲

问题解决了,我用的交换机是数据线供电的,所以45 78的整流桥没有用到

从数据线飞过去的整流桥也不能用,根本原因是我用的是网络模块,这个模块电路竟然把变压器中心点通过两个75R电阻连一起了,去掉一个75R电阻后供电正常,通讯目前看也正常,不知道去掉这个电阻会有多大影响,对网络这块不是很懂,这个感觉是滤波之类用到的吧,我去掉一个电阻正常了
模块连线如下图所示

网友(2019-08-18):
POE要用专用的POE网口变压器,不然有些变压器承受不了大电流

网友:
以前做可视门禁系统时,是12、36的24V供电,后面一个整流,电容,带软启动的DCDC,还记得软启动时间延时超过100ms,等电容充满后在给后级用。

网友(2020-02-20):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识别电路,后面再怎么转换,隔离不隔离就看个人喜好了

请教一下, R13和R15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识别的哪个阶段不行。
检测脉冲有没有?电压有没有升上去?升上去又掉下来? ...

请问,我的POE电压上去后又掉下来怎么回事?一直重复。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I:
请问,我的POE电压上去后又掉下来怎么回事?一直重复。

已解决,负载问题。

网友:
mark POE供电,受教了!

网友(2020-07-30):
最近也要用到POE供电了,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