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语言开发全志f1c100s之点灯

楼主(2019-05-20):
用文件方式操作gpio,写了两种操作文件的方法,但是shell命令方式有点问题,os直接操作文件方式如下: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os"
        "os/exec"
        "time"
)

const filename = "/sys/class/gpio/gpio131/value"

//调用shell写文件方式
func cmdRun(v byte) {
        command := "echo " + fmt.Sprintf("%d", v) + " > " + filename
        fmt.Println(command)
        cmd := exec.Command("/bin/sh", command)
        err := cmd.Run()
        if err != nil {
                fmt.Println(err)
        }
}

//os直接写文件方式
func osRun(v byte) {
        file, err := os.OpenFile(filename, os.O_WRONLY, 0666)
        if err != nil {
                fmt.Println(err)
                return
        }
        defer file.Close()

        _, err = file.WriteString(fmt.Sprintf("%d", v))
        if err != nil {
                fmt.Println(err)
        }
}

func pinSet(v byte) {
        // cmdRun(v)     暂时有问题,待调试
        osRun(v)
}

func main() {
        for {
                pinSet(1)
                time.Sleep(time.Second)
                pinSet(0)
                time.Sleep(time.Second)
        }
}

网友A(2019-07-19):
请问如何在liteIDE中直接下载github上的第三方软件呢,手动在命令行是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在liteIDE中直接下载github上的第三方软件呢,手动在命令行是可以下载的 ...

我一直用命令

网友A:
goland工具和liteIDE哪个更好用些呢,goland也可以直接交叉编译在ARM上运行的go执行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land工具和liteIDE哪个更好用些呢,goland也可以直接交叉编译在ARM上运行的go执行文件吗 ...

goland是收费的,没用过,所以我一直用littleide,这个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land工具和liteIDE哪个更好用些呢,goland也可以直接交叉编译在ARM上运行的go执行文件吗 ...

直接交叉编译的能力是命令行编译器已经提供的,所以你用哪个ide都没关系

网友B(2020-01-16):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玩这个片子,系统是跑在spiflash上的,现在想跑在tf卡上,楼主有没有可以用的tf卡镜像,或者有没有教程可以编译出tf卡镜像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玩这个片子,系统是跑在spiflash上的,现在想跑在tf卡上,楼主有没有可以用的tf卡镜像 ...

https://whycan.cn/t_3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hycan.cn/t_3211.html

谢谢楼主,我在多熟悉熟悉

网友C:
这个是不是tiny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tinygo

完整官方go

网友D(2020-03-01):
完整版官方不是X86上的吗?能编译成嵌入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整版官方不是X86上的吗?能编译成嵌入式的?

官方是支持arm的,指令集可以支持最早的armv5。
各种架构的支持情况https://github.com/golang/go/wiki/MinimumRequirements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官方是支持arm的,指令集可以支持最早的armv5

如果是触屏应用,可以尝试go吗?有没有ui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触屏应用,可以尝试go吗?有没有ui库?

没有专门的ui库,这方面比较弱。go在适合做无界面的业务应用,尤其在网络和并发处理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专门的ui库,这方面比较弱。go在适合做无界面的业务应用,尤其在网络和并发处理方面。 ...

有比较好用的GUI介绍吗?

网友F(2020-11-11):
可以像玩单片机一样 玩f1c100s 么 跑裸机 主要是为了 点个屏 控制几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像玩单片机一样 玩f1c100s 么 跑裸机 主要是为了 点个屏 控制几个io

可以,不推荐。能上linux最好不要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推荐。能上linux最好不要裸机

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推荐一下呢,裸机是为了快

网友:
楼主,我尝试用golang写了一个http的服务,发现占用虚拟内存,vsz非常大,这个问题你遇到过吗?

网友(2021-01-30):
楼主,我用GO 写的helloworld在f1c100s 上直接报内存不足,跑不起来,你的有做什么 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