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3.0 hub多个级联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9-05-20):
单个hub芯片是1进4出,如果把三个这样的hub按照下图级联就会得到10个可用口,那么问题来了,这10个口速度都是一样的吗?
1~8是平级的,9、10高一级

网友:
是不是像水管一样,每一级的管子都一样粗。分时复用的时候估计问题不大,同时使用的时候,想必速度有影响。请楼下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