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和usb device可以直接通信吗

楼主(2019-05-20):
如题,比如,host和device都是自己的单片机。
那么,我可以绕开繁琐的usb协议,两个端直接通信,就像uart和spi一样,直接操作底层,因为两端都是专用,不跟其他设备通信的,也不需要兼容其他设备。。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两边都自己写,只支持有限的设备,按标准协议写也没多少。
看你的路子都是造小方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自己写,只支持有限的设备,按标准协议写也没多少。
看你的路子都是造小方轮啊。 ...

五角轮,烂尾的东西,定制的产品,a只跟b通信。

网友:
好像要有HSIC接口才可以

网友:
可以的,这样连地址都不用设置,直接用0地址收发包
这里有一个DEMO
https://github.com/xtoolbox/Teen ... host_raw/host_raw.c

网友:
可以  当成高速双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