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SMT样板贴片能不能改成5选3,5选2的话样板有点少?

楼主(2019-05-20):
如题,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看!

网友A:
5选3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话都不会说。。。smt几个字打不出来可以说贴片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都不会说。。。smt几个字打不出来可以说贴片加工!

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选3是什么意思?

样板贴片,现在只有5选2,或者5片全贴,不知道5选3是不是更合适

网友C:
理解楼主的需求,建议很好。 但是现实很残酷, SMT产线的自由度很有限,现在工厂本质上还是用适合大批量制造的设备机器,短时间内适应不了这么多个性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解楼主的需求,建议很好。 但是现实很残酷, SMT产线的自由度很有限,现在工厂本质上还是用适合大批量制 ...

楼主说的统一改为3片,这是个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统一改为3片,这是个性吗?

我说统一了吗?

网友:
还有人会觉得4片更好呢,少一片不行,多一片浪费,楼主有什么看法?

网友:
这个问题用钱解决,不要指望JLC。贴5片就是了

网友:
不统一才是麻烦的,SMT是拼板做的,如果数量不一样,会增加很多的工作量

网友:
我有个订单就是只用4片,我还是贴的5片。

网友:
多花点钱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理解楼主的需求,建议很好。 但是现实很残酷, SMT产线的自由度很有限,现在工厂本质上还是用适合大批量制 ...

其实没有问题,与贴5 片同价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没有问题,与贴5 片同价就行了。

实现上,还是有难度。

估计要攒一批都是贴3片的,然后拼成大板,再一起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现上,还是有难度。

估计要攒一批都是贴3片的,然后拼成大板,再一起贴;

嘉立创好像不支持拼版贴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嘉立创好像不支持拼版贴片吧

在生产的时候,应该是一张大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