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用3.7v锂电池转换成几百V直流电,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9-05-20):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可以用单片机,三极管(mos也可能),102的电感(1000uh=1mh吧),二极管,频率几十K吧,有没有参考的电路呢,或者应该搜索什么关键词呢

补充图片及问题:找到一个很符合的应用。。。这个直接用干电池的。。。很简单的弄到了几百v的直流电压,他的二极管和电容应该是吧交流变压256倍吧?看他的没用单片机好像,直接是三极管搞得震荡?

网友A:
修改原因:看错内容。
三极管或555组多谐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原因:看错内容。
三极管或555组多谐振荡器

可以用单片机开关MOS来产生震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单片机开关MOS来产生震荡吗

当然没问题

网友B:
确定需要 1.5V 的交流电?这都啥应用啊。
简单产生的话 555 搞一下就行,自己绕个自耦变压器就有了。

不过这些玩意产生的交流电是方波,有别于工频的正弦,很多场合用起来不舒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需要 1.5V 的交流电?这都啥应用啊。
简单产生的话 555 搞一下就行,自己绕个自耦变压器就有了。

vfd的灯丝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fd的灯丝供电。

为什么要交流?

网友E:
用P 管和N管做个全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 管和N管做个全桥就可以了

看别人好像是一两个三极管就搞定了,其实要产生几百V的直流电压,用二极管和电容倍压,前提是要交流电,所以才问这个问题,没用变压器,,,刚才看到一个板子,就是这样做的,已经补充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原因:看错内容。
三极管或555组多谐振荡器

看到别人的一个应用,补充了图片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需要 1.5V 的交流电?这都啥应用啊。
简单产生的话 555 搞一下就行,自己绕个自耦变压器就有了。

看到别人的一个应用,补充了图片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交流?

看到别人的一个应用,补充了图片及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别人好像是一两个三极管就搞定了,其实要产生几百V的直流电压,用二极管和电容倍压,前提是要交流电, ...

不用非得变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别人的一个应用,补充了图片及问题

我的理解是只用来加热,不知道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只用来加热,不知道对吗。

你看看我补充的图不知道他的具体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非得变交流

那图上是什么原理产生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图上是什么原理产生的呢

图上好像是倍压?我觉得斩波应该可以。

网友:
boost电路加倍压实现的吧

网友:
高频振荡用变压器升压没有问题,曾经升过3000V高压

网友:
D965 + 升压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别人好像是一两个三极管就搞定了,其实要产生几百V的直流电压,用二极管和电容倍压,前提是要交流电, ...

我好像之前看到的是用3.7V转成1.5V交流,怎么变成几百伏直流了?

对电源没太大要求的话,用最简单的boost啊,现在满天满地的电子理疗仪就是这么干的,一个N型三极管或场管,一个大感值电感,一个快恢复二极管,一个输出电容就搞定,方波单片机或555产生

网友:
我之前用马达驱动芯片来驱动来点亮灯丝

网友:
拆一个带闪光灯的旧相机,闪光升压能有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之前看到的是用3.7V转成1.5V交流,怎么变成几百伏直流了?

对电源没太大要求的话,用最简单的boos ...

boots一次性到位几百幅?我发的那个图好像后面是用的倍压整流,我同学说那8个二极管+8个电容组成的电路可以倍压2的8次方?我怎么觉得是8倍?不太懂

网友:
用royer升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s一次性到位几百幅?我发的那个图好像后面是用的倍压整流,我同学说那8个二极管+8个电容组成的电路可 ...

一次到100多伏没问题,再高是可以用倍压的,那个倍压几个电容就是几倍,不是次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s一次性到位几百幅?我发的那个图好像后面是用的倍压整流,我同学说那8个二极管+8个电容组成的电路可 ...

这个电路应该就是 BOOST+倍压。

BOOST 一般用肖特基(高压时需要用快恢复二极管)整流,这个整流如果换成倍压整流就应该是图上的结构。

用高压 VMOS 的话,一级 BOOST 自感就可几百伏,再高可以用变压器反激。
我做过用 60V 达林顿(2003)带高频反激变压器,12V 可以上升到 400V/5mA.

一般倍压整流就是最后几步,可以降低成本获得高压,代价是没啥电流。

网友:
网上有电蚊拍的原理图,几千V都可以,自己搜下看看

网友:
bootst+倍压整流电路是对的

网友:
照相机闪光灯就是你要的。变压器升压到400v直流

网友:
可以参考电蚊拍,就一个三极管加变压器成本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