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tm32f103c8t6驱动一个1.77 TFT液晶屏可以吗?

楼主(2019-05-20):
请问用stm32f103c8t6驱动一个1.77 TFT液晶屏可以吗?
显示开机画面,还有几个简单的菜单。

网友:
可以51都可以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A:
如果用的1.77寸显示屏是128*160分辨率的,开机画面是满屏的图片,采用565的16位取模,所占用:128*160*2=40960字节。stm32f103c8t6的程序存储器容量是64KB,64*1024=65536字节。
还剩有24576字节用于存放菜单字模和程序。这样算下来只能说是刚刚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1.77寸显示屏是128*160分辨率的,开机画面是满屏的图片,采用565的16位取模,所占用 ...

估计再弄IAP升级什么的,就没什么空间了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再弄IAP升级什么的,就没什么空间了 对吧?

所以开机画面做一个1/4屏幕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1.77寸显示屏是128*160分辨率的,开机画面是满屏的图片,采用565的16位取模,所占用 ...

开机画面要那么高位深干嘛,用16色就够了,然后RLE压缩一下,小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画面要那么高位深干嘛,用16色就够了,然后RLE压缩一下,小得很

有道理,看来我可以试试了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啊,驱动240*320的都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spi接口的毫无问题,并口的话。。按8位接法,gpio也够用,不过引脚就剩下不多几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画面要那么高位深干嘛,用16色就够了,然后RLE压缩一下,小得很

加个几毛钱的spi flash呗,不过要想快,得多用读写两个dma通道
dma资源紧张的话就不适合这么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再弄IAP升级什么的,就没什么空间了 对吧?

给bootloader留8k空间足够了
如果bootloader没什么复杂的功能,全部改成用寄存器,不用库函数,可以精简到2k以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几毛钱的spi flash呗,不过要想快,得多用读写两个dma通道
dma资源紧张的话就不适合这么玩了 ...

几毛钱的spi flash  型号可或告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几毛钱的spi flash  型号可或告知一下

https://list.A**********/catalog/501.html
价格排序

ft 立创的链接被老莫干掉了,自己到A****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list.A**********/catalog/501.html
价格排序

老师  链接打不开  文字不了解哦  嘻嘻

楼主:
谢谢 ,谢谢,原来几毛钱 能解决这么多事情

网友E:
用SPI, 算好图片占用Ram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1.77寸显示屏是128*160分辨率的,开机画面是满屏的图片,采用565的16位取模,所占用 ...

为什么要满屏图片开机呢?图片多可以挂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SPI, 算好图片占用Ram大小

小液晶都是带驱动的,自带显存,不用算ram。算ROM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谢谢,原来几毛钱 能解决这么多事情

总之DMA通道得事先规划好, 画原理图时就要分配清楚。
spi flash占俩通道,液晶屏肯定得一个,如果用了串口dma+idle接收还得一个,还有adc什么的

都是血泪教训啊~

stm32f103还好,有12个通道,要是f0xx,很难不打架。。

楼主:
其实可以用代码来 写个类似图片的UI 效果,光影等吧

网友:
那么小的屏,没问题 吧

网友:
用jpg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可否发个例程学习下?

网友:
搭车问这么小的液晶屏哪儿买的到?

网友:
完全可以,内存够用的

网友:
可以,
主要问题:
1、刷新速度不能要求太高。
2、内置图库、字库不能太大,否则占用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1.77寸显示屏是128*160分辨率的,开机画面是满屏的图片,采用565的16位取模,所占用 ...

想当年有256色的图片,
前面半截存储调色板。
256 * 2 = 512bytes
后半截存储图片
128 * 160 = 20480

这样可以省不少空间,效果也不差。

网友:
8位机都完全O98K,stm32可以驱动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