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Flash 管理工具: FAL (Flash 抽象层)库

楼主(2019-05-20):
之前做了一些关于 Flash 的开源组件,比如:EasyFlashSFUDEasyLogger(内部的 Flash 插件),经常会有些网友问我一些关于 Flash 的问题,比如:在 Flash 的使用过程相信大家会经常遇到 OTA 升级时如何对 Flash 进行分区,多个 Flash 如何集中管理,片外的 fatfs 文件系统能否跑在片内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运行在MCU上的 Flash 管理工具,名为 FAL(Flash 抽象层),它是 RT-Thread 开源的一个通用软件包,能够运行在裸机平台,也能无缝兼容 RT-Thread 系统。一起来看下它的特色。

介绍
FAL (Flash Abstraction Layer) Flash 抽象层是对 Flash 及基于 Flash 的分区进行管理、操作的抽象层,对上层统一了 Flash 及 分区操作的 API ,并具有以下特性:
  • 支持静态可配置的分区表,并可关联多个 Flash 设备;
  • 分区表支持 自动装载 。避免在多固件项目,分区表被多次定义的问题;
  • 代码精简,对操作系统 无依赖 ,可运行于裸机平台,比如对资源有一定要求的 Bootloader;
  • 统一的操作接口。保证了文件系统、OTA、NVM(例如:EasyFlash) 等对 Flash 有一定依赖的组件,底层 Flash 驱动的可重用性;
  • 自带基于 Finsh/MSH 的测试命令,可以通过 Shell 按字节寻址的方式操作(读写擦) Flash 或分区,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测试;

FAL 框架图如下:

使用 fal
使用 fal 前需要对项目的 Flash 进行移植工作,移植的文档位于: /samples/porting/README.md 。移植完成后,调用 fal_init() 初始化该库。

常见应用
Finsh/MSH 测试命令
fal 提供了丰富的测试命令,项目只要在 RT-Thread 上开启 Finsh/MSH 功能即可。在做一些基于 Flash 的应用开发、调试时,这些命令会非常实用。它可以准确的写入或者读取指定位置的原始 Flash 数据,快速的验证 Flash 驱动的完整性,甚至可以对 Flash 进行性能测试。
具体功能如下:输入 fal 可以看到完整的命令列表
msh />fal
Usage:
fal probe [dev_name|part_name]   - probe flash device or partition by given name
fal read addr size               - read 'size' bytes starting at 'addr'
fal write addr data1 ... dataN   - write some bytes 'data' starting at 'addr'
fal erase addr size              - erase 'size' bytes starting at 'addr'
fal bench <blk_size>             - benchmark test with per block size

msh />

指定待操作的 Flash 设备或 Flash 分区
当第一次使用 fal 命令时,直接输入 fal probe 将会显示分区表信息。可以指定待操作的对象为分区表里的某个分区,或者某个 Flash 设备。
分区或者 Flash 被成功选中后,还将会显示它的一些属性情况。大致效果如下:
msh />fal probe
No flash device or partition was probed.
Usage: fal probe [dev_name|part_name]   - probe flash device or partition by given name.
[I/FAL] ==================== FAL partition table ====================
[I/FAL] | name      | flash_dev    |   offset   |    length  |
[I/FAL] -------------------------------------------------------------
[I/FAL] | bl        | stm32_onchip | 0x00000000 | 0x00010000 |
[I/FAL] | app       | stm32_onchip | 0x00010000 | 0x000b0000 |
[I/FAL] | ef        | norflash0    | 0x00000000 | 0x00100000 |
[I/FAL] | download  | norflash0    | 0x00100000 | 0x00100000 |
[I/FAL] =============================================================
msh />
msh />fal probe download
Probed a flash partition | download | flash_dev: norflash0 | offset: 1048576 | len: 1048576 |.
msh />

擦除数据
先输入 fal erase ,后面跟着待擦除数据的起始地址以及长度。以下命令为:从 0 地址(相对 Flash 或分区)开始擦除 4096 字节数据
注意:根据 Flash 特性,擦除动作将按扇区对齐进行处理。所以,如果擦除操作地址或长度未按照 Flash 的扇区对齐,将会擦除掉与其关联的整个扇区数据。
msh />fal erase 0 4096
Erase data success. Start from 0x00000000, size is 4096.
msh />

写入数据
先输入 fal write ,后面跟着 N 个待写入的数据,并以空格隔开。以下命令为:从地址 8 的位置依次开始写入 1、2、3、4 、 5 这 5 个字节数据
msh />fal write 8 1 2 3 4 5
Write data success. Start from 0x00000008, size is 5.
Write data: 1 2 3 4 5 .
msh />

读取数据
先输入 fal read ,后面跟着待读取数据的起始地址以及长度。以下命令为:从 0 地址开始读取 64 字节数据
msh />fal read 0 64
Read data success. Start from 0x00000000, size is 64. The data is:
Offset (h)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00000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1 02 03 04 05 FF FF FF
[0000001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0000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00003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msh />

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将会测试 Flash 的擦除、写入及读取速度,同时将会测试写入及读取数据的准确性,保证整个 Flash 或整个分区的 写入与读取 数据的一致性。
先输入 fal bench ,后面跟着待测试 Flash 的扇区大小(请查看对应的 Flash 手册,SPI Nor Flash 一般为 4096)。由于性能测试将会让整个 Flash 或者整个分区的数据丢失,所以命令最后必须跟 yes 。
msh />fal bench 4096 yes
Erasing 1048576 bytes data, waiting...
Erase benchmark success, total time: 2.674S.
Writing 1048576 bytes data, waiting...
Write benchmark success, total time: 7.107S.
Reading 1048576 bytes data, waiting...
Read benchmark success, total time: 2.716S.
msh />

更多 API 及最新代码详见 GitHub:https://github.com/RT-Thread-packages/fal
本坛下载:

网友:
感谢分享,空了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发的从来都是精品

网友:
lz把flash玩的真是666

网友:
楼主发的都是精品

网友:
你咋这么牛逼呢

网友:
先mark下,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每次分享都是大作,赞

网友:
楼主牛。目前正在学习,后面的项目中可以用到。感谢。已star!

网友:
楼主分享的都很有质量

网友:
楼主NB  已star顺便也star了RT-Thread

网友:
楼主每次发帖必是干货

网友:
用过EasyFlash,确实是挺好用的,轻量级,速度也不错,4.0的接口也更好用了

网友:
最近比较忙,先 mark 一下,后续再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之前移植过SFUD到ebox上。现在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非常赞,楼主的SFUD,Elog,一直在用,很方便。

网友:
FAL + EsayFlash,完美!这样EsayFlash 的通用性又大大加强了

网友:
感谢LZ 无私奉献  MARK

网友:
又见新作,支持~多谢分享!!!

网友:
标记,有时间试用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Star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