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o语言开发全志f1c100s之并发hello

楼主(2019-05-21):
测试一下f1c100s的极限性能,开启1000个goroutine同时打印hello。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strconv"
        "time"
)

const n = 1000

func hello(i int) {
        for {
                fmt.Println("hello:" + strconv.Itoa(i))
                time.Sleep(time.Second)
        }

}
func main() {
        c := make(chan bool)
        for i := 0; i < n; i++ {
                go hello(i)
        }
        <-c
}

网友A:
跑个hello world 要8M内存?

网友:
交叉编译到 f1c100s 还是直接在f1c100s安装的go环境

网友:
显然交叉过去的。F1C100S只有32MB内存,跑起来系统后可用内存只有9M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hello world 要8M内存?

1000个goroutine同时打印

网友:
很生猛!
100s是ARM9,架构有点老了。如果在V3s或S3上没准更溜。

网友B:
试了下,挺简单的,arm5编译在zynq7010也能跑

网友:
看好golang,准备入坑

网友:
f1c100s难道没有裸机sdk嘛?

网友C:
为什么这个语言看起来很像c但是我又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个语言看起来很像c但是我又看不懂?

同感!!!

网友:
但是用熟之后,你再也不想用c

网友:
协程编程,高并发。

网友:
想在c下跑协程的可以看看libdi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个语言看起来很像c但是我又看不懂?

大括号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挺简单的,arm5编译在zynq7010也能跑

对arm v5 编译可以保证从arm9,arm11到A8,A9全部能跑,一次性搞定。但是这样没有硬浮点。硬浮点从arm v6也就是arm11起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