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和聚合物锂电池那个稳定、耐用、不容易爆炸?

楼主(2019-05-21):
18650锂电池和聚合物锂电池那个稳定、耐用、不容易爆炸?

网友:
好的18650更安全,但是还是有特斯拉事件.

网友:
想安全用铁锂和钛锂,钛锂最安全性能最好,就是体积大,铁锂相对安全,性能差些

网友A:
18650是封装不是类型。。。。聚合物锂电池你是指软包吧?各有各的特点。
18650硬壳的,安全防护好一点不容易被穿刺,相对于软包,体积大,重量大,内部压力大。
软包的成本低,但静置久后绝大部分会鼓包。

网友:
三元锂都不稳定  你说的只是封装不同而已

网友B:
一般来说18650耐用,软包不耐用

网友:
18650  特斯拉都在用

网友C:
用好点的18650,软包不小心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很多鼓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18650耐用,软包不耐用

打算用在装有塑料盒子的产品里,不担心撞,刺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用在装有塑料盒子的产品里,不担心撞,刺穿等

塑料盒子一般是软包的聚合物锂电池,最多是鼓包。不会爆炸的,另外软包都是扁平状的,方便安装。

网友:
軟包的就怕被刺穿或撞傷(畢竟沒外殼保護
但是如果內部自破損,軟包不會大爆炸
但鐵殼的會內部聚集壓力後一次爆炸
請試想一下拿雞蛋放入微波盧

現在手機多使用軟包電池
但也有使用鐵殼的(不一定成圓柱狀才是鐵殼
要不先說說你要用在哪邊呢?

网友:
18650还是比较稳的,你想想 汽车上都用了

网友:
概率上看18650稳些,软包鼓包简直是通病

网友D:
锂电池爆炸很吓人的,本人玩航模经历过。尽量不用锂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爆炸很吓人的,本人玩航模经历过。尽量不用锂电池

你是怎么搞爆炸的呢

网友(2019-07-01):
引用 网友A:
18650是封装不是类型。。。。聚合物锂电池你是指软包吧?各有各的特点。
18650硬壳的,安全防护好一点不容 ...

聚合物,指的是外壳才用了塑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爆炸很吓人的,本人玩航模经历过。尽量不用锂电池

不用锂电池,改烧汽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好点的18650,软包不小心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很多鼓包的。

有哪些避免鼓包的方法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0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搞爆炸的呢

玩航模,不用锂电池,还有更好选择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航模,不用锂电池,还有更好选择的电池?

铅酸 ,不一定非要天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