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的“输入信号”中的emulated设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21):
按中文,应该是仿真有效。 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ach3的官方说明书上有这个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的官方说明书上有这个介绍~

谢谢,我都忘记有官方中文说明书了。

看来这个emulated 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都忘记有官方中文说明书了。

看来这个emulated 不能使用。

莫大客气了 ,中文版的翻译有点迷糊,再传个英文版的对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