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替代ADUM3160的器件。

楼主(2019-05-21):
如题,全新ADUM3160太贵了。这个芯片出来很早了,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可替换的?

附器件手册

网友A:
找下荣湃半导体,试试他们的数字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荣湃半导体,试试他们的数字隔离器

谢谢。
刚看了下,好像没有。3160是USB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下荣湃半导体,试试他们的数字隔离器

这个是usb隔离器 好像没见过替代的

网友:
双向通信又带隔离~~~

网友B:
用WCH的USB延长IC就可以了。然后光耦隔离一下USB延长IC出的单向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WCH的USB延长IC就可以了。然后光耦隔离一下USB延长IC出的单向信号。

提供点芯片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供点芯片资料吧

CH315H啊,他们官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