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BISO日期被莫名其妙修改,自己进入BISO确无法设置正确时间

楼主(2019-05-21):
RT
开机后说时间不对,然后就关机,看了下,时间改为2014年5月2日,好多软件,邮件要检查日期,不能用。
后来开机联网几次时间又对了。

网友:
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
每次关机后,时间不能保存

网友:
我好奇  楼主 是电工么...

网友A:
什么BIOS不能设置时间?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键盘坏了?

网友:
首先,我觉得电脑那个部件应该叫做 BIOS 。接下来,BIOS 的时间在关机后,一般是由主板上一枚CR2032电池维持的,如果这枚电池失效,就会导致BIOS在开机后报告一个默认的初始时间。而进入系统一段时间后,系统有可能通过联网的internet时间服务器,将日期和时间同步为正确的数值----直到你下次关机掉电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BIOS不能设置时间?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键盘坏了?

进入BISO后年份那个是可以改,可下面保存的按钮是灰色的,只能退出。
不过今天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钮扣电池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入BISO后年份那个是可以改,可下面保存的按钮是灰色的,只能退出。
不过今天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里面 ...

没碰见过这种情况,也许BIOS坏也有可能。有快捷键保存的,你可以试一下,要不刷BIOS试一下。

网友B:
BISO是什么鬼……

网友:
除了没电,也可能是电路坏了,我有一台电脑就是,以为没电,换了几颗电池也一样不行。
现在就装个校时软件,开机联网就校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SO是什么鬼……

B在做ISO服务

网友:
墙都不服 就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