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一个热气球的升降运动状态方案讨论

楼主(2019-05-21):
一个热气球,需要准确获取当前是正在上升还是下降,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目前想到的是用加速度计,还有更好的方案 不,gps方案不太行,精度不行,气压计精度貌似也不太行
该项目中热气球会频繁升降,幅度在3-100米
上升或下降过程中均需通过继电器给出信号

网友A:
欧姆龙的精密气压计,说带在人身上,
人是站着还是躺着都能分出来

应该用不止一个传感器,再结合卡尔曼滤波算法求状态吧

网友B:
气压计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可以做到

气压计几米的精度应该很难吧,这个多传感器融合可能好些,又受限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精密气压计,说带在人身上,
人是站着还是躺着都能分出来

可以分辨出来,但实际工程应用估计受限

网友C:
加速度计不行吧,这个不是只能测加速度吗,加速度还能测出高度吗?你热气球上升或下降过程都会出现加速度为正值和负值的时候吧。你怎么区分是上升还是下降。
只有用气压定高+GPS了综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计不行吧,这个不是只能测加速度吗,加速度还能测出高度吗?你热气球上升或下降过程都会出现加速度为 ...

不需要高度信息,只需要当前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gps不方便安装,气压计担心精度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气压计几米的精度应该很难吧,这个多传感器融合可能好些,又受限于成本 ...

气压计十几公分的高度差都可以测出来,大约20年前就试过,上下楼梯,可以准确数出多少级台阶。

刚用手机自带的气压计也试了一下,效果不错,就是干扰可能会比较大,算法上要多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压计十几公分的高度差都可以测出来,大约20年前就试过,上下楼梯,可以准确数出多少级台阶。

刚用手机 ...

手机的气压计抖动还真不小,我note4能到+-0.4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压计十几公分的高度差都可以测出来,大约20年前就试过,上下楼梯,可以准确数出多少级台阶。

刚用手机 ...

好的,试一下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要注意安装方向,上下反了就要学波音了

网友:
觉得加速度计比较难实现,热气球质量肯定是比较大的,加速过程的加速度应该比较小,所以由于抖动以及姿态变化而导致的重力加速度分量变化都可能比气球自身的加速度大。
现在气压计精度很高,应该可以解决。不过热气球环境的气压应该也会有不稳定因素吧,例如风、气温、热气球排气等影响
光流及视觉成本和计算量比较高吧,
能不能依靠地面基站进行辅助?热气球主要只是做垂直运动的话可以借助地面站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

网友:
说加速度计的高中物理及格了吗?

网友:
气压定高+GP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高度信息,只需要当前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gps不方便安装,气压计担心精度问题 ...

也不行啊,初中物理没学过?加速度计只能测加速度。
你上升过程的加速阶段加速度为正值,上升匀速阶段加速度为0,上升减速阶段加速度为负值,
下降也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只看加速度无论如何都不能确定是在上升和下降。
所以你只有唯一方案,就是直接测相关量-高度,本次测量高度比上一次高多少就是上升,比上一次低多少就是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行啊,初中物理没学过?加速度计只能测加速度。
你上升过程的加速阶段加速度为正值,上升匀速阶段加 ...

我不需要绝对信息,要惯性信息足够,比如加速度值未发生方向变化,而是持续减小到0那么就是匀速运动了,惯导的原理

网友:
气压计 现在能做到10cm以内的姿态识别。你这以米为精度 的完全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