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80RMB,求助芯片型号

楼主(2019-05-21):
如图箭头指示芯片,型号未知,功能:检测应变片变化(四通道)
求助芯片型号,谢谢!
类似功能的芯片有参数相近的也可以推荐,推荐信息有价值的也各转账50rmb表示谢意,限前三个,谢谢大家

网友:
ti的ads12xx系列用于检测应变片都还不错!

网友:
如果做应变片检测 可以考虑使用HX711   方案 没必要一定要这个芯片

网友:
貌似是ti家的带pga的adc。

网友:
搭车问下检测应变片温度补偿怎么做的?

网友:
TI 4通道 ADS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参考

你推荐的不对。应变片要用24位带pga的!用的最多的是ads1230/1系列。

网友B:
Google了一下,没有太多资料。RENISHAW的定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了一下,没有太多资料。RENISHAW的定制芯片?

确实雷尼绍产品上面的,是不是定制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雷尼绍产品上面的,是不是定制的就不知道了

阿里巴巴上有三无店铺卖这片子,看起来像重新打磨过了。实在有需求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画出原理图, 对照 电源脚,基准脚 信号输入脚 通讯脚  再找

网友C:
CS5550或者和它兼容的芯片

网友:
Ads1241e是否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5550或者和它兼容的芯片

你好 有和CS5550类似的 带软件校准功能的高精度ADC吗?
之前项目用的CS5550 现在采购反馈这颗料难买 交期长

网友D:
HY3116,双通道24位ADC带PGA,台湾产,特点,价格便宜,大概是2块钱左右,在血压计产品上应用过(也是应变片)。
另外有同系列的HY3118,是4通道的,价格未知。

这芯片,除了速度慢意外没有其他缺点,说是24位,其实等效20位左右,我估计也满足楼主需求了,在成本敏感的场合非常适用。
代理商:华瑞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Y3116,双通道24位ADC带PGA,台湾产,特点,价格便宜,大概是2块钱左右,在血压计产品上应用过(也 ...

实际使用时温飘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使用时温飘咋样?

温漂不好说,因为我们是用在体温计项目和血压计项目,具体的环境温度差别不会太大,你可以测试下。

楼主(2019-08-07):
继续求推荐芯片型号,谢谢!
需求:检测应变片变化,能够软件设置阈值,产生中断输出

网友F:
德系的找找。德系很多芯片,传感器都用。扩散硅还是电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德系的找找。德系很多芯片,传感器都用。扩散硅还是电桥的?

桥式电路用的,麻烦帮忙推荐个吧,给个链接我去找也行,谢谢

楼主:
顶一顶,继续求,谢谢

网友(2019-11-03):
检测频率多少Hz?